***请教CAN数据通讯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2-10-22):
各位高手: 我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我的系统是AT89C52+SJA1000+82C250,采用中断接收。我在测试CAN接收程序,发现每次进入中断后在读取IR.0时,结果总是0(正常发生中断,此接收中断位应为1),致使我总接收不到数据,而我如不判断它,只是读取(清零),就可以正常接受数据,请问这是为什么?我在接收数据时是否需要判断IR.0?如需要,如何读取 2.关闭总线是如何实现的 3.我用一个主机带64个从机节点,各节点能否采用不同波特率 4.主从采用轮循方式,主机向从机发请求,从机接到后向主机发送数据,主机接收数据,那么从机发送数据后如何知道发送成功呢?是否还需要主机返回从机一个接受成功信号呢? 谢谢

网友A(2002-07-22):
1.不需要,因为你一读取中断寄存器,他就自动清零了,所以你读不到他高的时候 2,当两个错误计数器都达到128(好象是)时,总线就关闭了 3不可以 4是

楼主:
谢谢你 lhsw,那我如果有多个中断,需要我必须读取中断寄存器怎么办 另外,能否通过软件关闭总线

网友B:
1.中断寄存器的中断标志位,读取之后就会被清除,但接收中断并不会,只有通过软件才能清除(向命令寄存器发命令0x04);是否是你在中断使能寄存器中没有开接收中断?所以不会产生接收中断。 2.总线出错(有各种原因),总线关闭。 3.不可以 4.从机发送数据后如何知道发送成功,其实发送成功后主机会有一个类似ACK的回应给从机(CAN控制器本身就已实现的),并且从机发送成功会有发送中断产生(中断使能寄存器中开发送中断)。

楼主:
谢谢你RUTH,你的答复我有些看法: 1. 我的中断使能是打开的,我用BASICCAN方式,给控制寄存器位1即CR.1置位就可以了,而且我也能产生接收中断,只是在接收中断中判断IR.0时,总是零,我见到的一些例子在接收中断也对它进行了判断,为什么总是零,我不太清楚 2. DEVICENET协议中有在主从连接中关闭总线的情况,那应该是软件关闭吧? 以上测试程序我只打开接收中断

网友C:
我想你的问题可能是这样的,你开了很多中断,但不一定是进的接收中断,也许你的发送和接收有问题。如果你进了接收中断,那一定可以读到IR.0为1。

楼主:
谢谢,可我只开了接收中断啊,而且我接数发数都是正常的啊

网友A:
把第一次读出的数据进行备份保留

网友C:
你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到底进如89C52的是不是SJA1000的中断。

网友D:
你可以看一下,是否是使用的自监测方式?如是,则有可能是ir.0为0 ,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请问自监测方式是由哪个寄存器设定的,如何判断是自监测方式,为什么这种状态下IR.0为0

网友C:
在PELINcan模式下寄存器0的第三位为自检位,1为自检,0为正常。

楼主:
可我用BASIC CAN模式啊

网友C:
basic can 没有自检方式,我建议你检查一下硬件,你的SJA1000的中断与89C52的哪个中断相连

楼主:
我的SJA1000中断与89C52的INT0相连,不会错的

网友C:
那INT0还与别的相连了吗?把你产生中断前后的状态寄存器的值写出来,我帮你看一下。

网友E(2002-10-22):
BASIC CAN方式下接收到PELI CAN方式的数据包时正常中断,但无接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