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2-10-22):
我们有一个轧辊磨床的电气改造项目,原系统是采用工控机控制的,位置反馈是光栅尺,现在想改造,请问有什么更好的方案,或更先进的技术?配置如何?贵么?

网友A:
对于工控机平台而言,目前基于CompactPCI总线的工控机是一个更先进的方案。 对于位置反馈而言,可以考虑通过图像捕捉或是通过编码器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