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2-10-22):
本人初涉自动化, 请教——传感器在电力行业的生产中的作用? 举例为好!! 谢。

网友A:
压力,流量,温度等变送器。

网友B:
以一个燃油电厂锅炉举例: 温度:燃烧温度的控制,需要检测炉内部的火焰温度,可以采用铂铹合金热电偶测量. 压力:对锅炉压力需要进行控制,窑炉燃烧的压力很小,一般采用微差压变送器.这个艾默生齐旗下的罗斯蒙特非常著名. 流量:既然需要控制温度,则需要控制燃料和空气的流量.燃料(重油)可以采用质量流量计等进行测量,空气流量可以采用孔板,文丘利管,阿牛巴流量计等等进行测量. 成分:环保对尾气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这时候需要控制帮燃空气的流量,控制目标是尾气中的so2. ......

网友B:
忘了说,氧气含量可以用氧化锆来测量,不过那个东东用起来不方便(里面还需要给探头弄个温度闭环控制).寿命不太长,需要定期有标准气体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