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始终无法访问远端的OPC Server

楼主(2002-10-23):
我用的是Intebu Opc Server 2.0,起初自己编程访问局域网内部的OPC Server,但始终无法连通,按照liuyue先生的“DCOM配置“做了一遍之后,依旧无法连上。最后没办法,借助非尼克斯的OPC Client,显示远端的OPC Server始终处于拒绝访问的状态,不知哪位高手能帮忙解决一下,很急!!

网友A:
具体说说你的情况

楼主:
局域网内两台机器,都装了OPC Server2.0,现在试图让PC-1做Client,PC-2做OPC服务器,如何能做到?stian,不知道还要提供哪方面的情况?我的邮箱是Liudat@hotmail.com.

网友B:
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你解决了告诉我一下,好不好? beiqc@21cn.com

网友C:
我出现的错误提示是不支持自动化。。。?

网友D:
在使用 DCOM 時 最常遇到的問題是 Windows 安全機制 NT/2000/XP 會檢查 Client 端的權限 來決定使用者可以進行的動作 不知道上面那幾位先生的 DCOM 設定為何 不過我建議你們試試 在 client 端跟 server 端建立同一組帳號 (使用者名稱與密碼相同) 用同樣的帳號登入 再配合 DCOM 的遠端叫用 (CreateInstanceEx) 這樣應該可以通過安全性的檢查 其他如存取權 設定權 請用 dcomcnfg 設定 希望這可以幫助各位解決問題 Ch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