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组态问题

楼主(2002-10-23):
我用s7315-2做主站,mpi口用做与pc 机通信,想挂上IM183-1,可把GSD文件装入step7后,在dp---general一项中出现该芯片内容,但组态时却不行,请教高手。

网友A(2002-09-13):
我也在做相关课题 有空常联系 sdzhq100@sohu.com

网友B:
我也在做S7 315-2,不过不需要挂IM183-1,楼上的为什么不直接说呢,以后我也好有个防备呀。 真是的。 see@21cn.com

网友C(2002-10-22):
在step 7中gsd文件不是拷贝进去的,是用命令安装进去的

网友B:
如果你在dp---general一项中已经看到IM183-1(注意是附加DP里) 那么说明你的GSD已经成功导入了,不过组态时IM183-1有两个选项,分别确定其I/O数据的长度,你要选择4 INPUT,4 OUTPUT才可以,因为示例程序中设定的I/O数据长度表示为0x13,0x23,意为input,output data都为4byte,这样设置后应该不会有问题了,除非你改过了示例程序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