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LG变频器参数表有的功能,在端子台上怎么没有?

楼主(2002-10-23):
为什么LG变频器参数表有的功能,在端子台上怎么就没有所需功能的端子。如AXA、AXC。P24 呢,请问我需要在停止时有一组继电器闭合这个功能,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对IS5系列将参数I/O-44设定为参数值7,多功能辅助触点AXA,AXC即为停转输出

网友B:
按照楼上方案若还不可以的话,请电话联系:010-82324297/82328695。 lengfeng19@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