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编程求教!!

楼主(2002-10-23):
我有个笨问题相请较各位大虾 比如有一点(X000)输入,则输出为Y001 二点(X000、X001)输入则输出为Y002 ………… 十点(X000、X001、……、X009)输入时输出为Y010。 拜托了!!!

网友A:
LD X000 AND NOT X001 AND NOT X002 AND NOT X003 ... AND NOT X009 OUT Y001 LD X000 AND X001 AND NOT X002 ... AND NOT X009 OUT Y002 ... LD X000 AND X001 ... AND X009 OUT Y010 自己琢磨琢磨。

网友B:
没有X009和Y009啊,忘了常识

楼主:
上面的程序好象不行 若有X000、X001、……X009(没有X009、Y009也没关系)输入,侧输出的不至是Y010, 跟着的还有Y001、……Y009也输出了,其它的也一样,可我要的是一一对应关系。

网友C:
ld m8000 mov k4x0 d20 mps and= k0 d20 out y0 mrd and= k1 d20 out y1 mrd and= k2 d20 out y2 mrd and= k3 d20 out y3 mrd and= k4 d20 out y4 ...... end

网友C:
不好意思,有漏掉一个指令,应该是这样的.  ld m8000 mov k4x0 d2 sum d2 d20  mps  and= k0 d20 out y0  mrd  and= k1 d20 out y1  mrd  and= k2 d20 out y2  mrd  and= k3 d20 out y3  mrd  and= k4 d20 out y4   ......  end

楼主:
楼上的: 不好意思,“and= k0 d20 out y0”是何意?可否解释一下。 还有就是我要更正一下我说的有一点指任一点(X000或X001或……)输入,则输出为唯一一点(如Y001)。 二点也一样指任任一点,则输出为唯一一点(如Y002)。

楼主:
二点也一样指任任二点,则输出为唯一一点(如Y002)。

网友C:
and= k0 d20 (当D20的数据为K0时这个接点接通.) out y0 是的,以上程序是求输入点X点的总和.并用Y点的号码输出. 也可以改用BCD码输出.

网友C:
你按如下键入.   ld m8000 回车 mov k4x0 d2 回车  sum d2 d20 回车  mps 回车  and= k0 d20 回车 out y0 回车  mrd 回车  and= k1 d20 回车 out y1 回车  mrd 回车  and= k2 d20 回车 out y2 回车  mrd 回车 and= k3 d20 回车 out y3 回车  mrd 回车 and= k4 d20 回车 out y4 回车    ......    end

网友C:
我发梯形图给你好了.

网友D:
莫生气 重复以下您的要求,有10个输入,只要有一个为ON,则对应的Y0为ON;只要有两个为ON,则对应的Y1为ON;依此类推,直到10个输入全为ON,则Y9为ON。若是这种要求,那么我的设计方案如下: 对于一个输入的情况很容易,可得到一个表示状态的中间量,比如设为:M100,让其保持ON,让其记录一个输入的状态。然后,加入循环指令,进行剩余的9个变量的或运算(循环次数为10),在循环结束处,置Y1为ON,同时设定M101记录人两个输入的状态;依次类推,利用循环指令,一直作到Y8,对于最后Y9,情况就很简单了。 在输入全为OFF时,复位所有的中间状态变量。 采用输出号大的复位输出号小的。 整个思路为此,对于具体编程时,要注意号逻辑关系。 另外,能否说明您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了此种编程需要。

楼主:
黄埔大侠: 小弟在加了“sum d2 d20”之后是就可以了,非常感谢!

楼主:
三菱高手: 我原本是想用于变频有级调速的,现已不用了,但这个问题一直留在我脑中,以前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就用LD、AND、ANI指令结果是用了几百条语句,一不留神就写错了几个地方(还好没用上),结果可以想想喽,我想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就来这里请各位大虾帮帮

网友E(2007-04-28):
黄埔科技:
ld m8000
mov k4x0 d2 k1
ld= d2 k1
out y0
ld= d2 k3
out y1
ld= d2 k5
out y2
.....

网友E:
任一点(X000或X001或……)输入,则输出为唯一一点(如Y001)二点也一样指任任二点,则输出为唯一一点(如Y002)。

网友E:
正解:ld m8000     mov k0 d0[一定要]
ld x0     add k1 d0 d0
ld x1     add k1 d0 d0
ld x1     add k1 d0 d0
...........
ld= k1 d0     out y0
ld= k2 d0     out y1
ld= k3 d0     out y2
.............

网友F:
这样也可以
ld x0
or x1
or x2
or x3
or x4
or x5
and m8000
out co k5
ld m8000
mov c0 d0
ld= d0 k1
out y1
ld= d0 k2
out y2
ld= d0 k3
out y3
ld= d0 k4
out y4
ld= d0 k5
out y5
end

网友G:
还是梯形图直观点.

网友H:
莫生气,你好:
    我是个刚刚入门的新手,学的就是FX2n,我不太明白你的问题的是什么意思可否告知具体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I:
FX2N输入输出是8进制,没有X8,X9等

网友J:
   指令不是经常用呀,

网友K:
黄埔科技的好,这种方法

网友K:
但是楼主说的X009三菱好象没有,不止到是我没有甬道的型号有?

网友L:
这个应该用循环语句来做

网友M(2009-07-21):
怎样在电脑上输入三菱比较指令

网友N:
对:541378862开心 关于怎样在电脑上输入三菱比较指令 内容的回复:先写LD,再按等于,空格,再写D0(或别的寄存器),再写常数K500,(所有的数字,在范围内)回车OK了  ,LD= D0 K338, LD>= D20 K340

网友O:
哇,刚注意到07年的

网友P:
学了两年了呀

网友Q:
用下面指令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Q:

用下面指令就可以搞定了。

简洁。明了。

网友S:
呵呵,,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