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L-8111的中断传输方式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2-10-23):
ACL-8111的手册上说,用中断传输方式时,必须硬件跳线设置IRQ号,参考2.10节,但是手册上根本就没有2.10节,我通读手册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内容。请指点如何设置,多谢!(4.1.3 A/D Data Transfer Modes 标题“EOC Interrupt Transfer”下原文:When the interrupt transfer is used, you have to set the interrupt IRQ level byhardware jumper. Please refer section 2.10 for IRQ jumper setting.)

网友A:
8111的中断号是编程设定的,调用_8111_AD_Set_Mode(int irq_no, int ad_mode )函数.

楼主:
不对吧,_8111_AD_Set_Mode中的int irq_no参数是根据已确定的中断号填入的, 而不是用来设置的吧?!

网友B:
AD_DEMO2.C extern int _8111_AD_INT_Start( int ad_ch_no, int gain , int irq_no, int count , int *ad_buffer, int c1, int c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