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测量高电压(一万伏以上)?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建议?我急需!

楼主(2002-10-23):
是不是一定要通过电压传感器?还是别的什么途径? 我现在在做监控系统,客户需要我们考虑监控高压方面的情况。 请多指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解答?很难吗?

网友A:
互感器加电量变送器,变送器输入端接互感器输出接PLC模拟量通道

楼主:
多谢指教,但不是很明白。我查了资料,用互感器这种设备好像不太适合用户那里的环境(不是变电站这种地方)。我在青岛威克普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看到他们有“GJQ-101A型高供高计监控器”这种设备,这种设备是否更合适?还有其它公司有这种设备吗?我需要这种设备能提供一个RS232或者RS485接口给中央系统提供数据信息。 多谢指教。

网友B:
请问是静电高压,直流(功率)高压还是交流高压?

楼主:
交流高压。

网友B:
用互感器是传统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