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楼主(2002-10-24):
我有两台工控机,想用CP5412通讯卡借助FMS连接实现WINCC之间的数据通讯,不知如何配置,望各路高手赐教!!!

网友A(2001-04-04):
可以连接 但其中的参数需看看Wincc通讯手册 可以交流 79123@china.com

网友:
如你是单用户,不能进行连接,需要另配网卡,在WIN98/WINNT下进行连接。

网友B(2002-10-16):
我想问一下小龙和紫金山,我一台机器用wincc,还有一台用自己编写的软件,这样可以进行通讯吗?

网友C:
使用OPC可实现两台WINCC之间或自编软件与WINCC通讯,前提两机必须有网卡

网友B:
dw:我想知道一些技术细节,请问你有吗?或者你知不知道哪里可以弄到。我有八本有关WinCC的资料,但是上面讲的都是很简单的连接,没用。

网友D:
小梁:我做过这种连接,若您有这方面的应用,我可以帮您做。 EMAIL:jimhuangcheng@hotmia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