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 变频器零速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2-10-24):
一台ABB ACS600变频器,(ACN6****),拖动四台大车电机,采用DTC控制 测量零速电机电流波形,发现为不规则的尖锋脉冲,正负都有 这和ABB调试工程师讲的激磁电流为直流很不相同 请问诸位高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能否解释一二 多谢!

网友A:
很正常啊.否则零速度怎么会有转矩? 零速度的转矩可不是输出一个直流这么简单,那是直流制动.直流制动几乎是变频器就能实现,零速度的高输出转矩就复杂多了.

网友:
不对吧,DTC控制方式下,启动时应该只有激磁分量,没有转矩分量的,而且我们做过测试,当严格按照ABB的IDRUN步骤做完自整定之后之后,启动时在激磁的时间段内电机是不转的(电机处于自由状态) 所以我才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振荡电流出现

网友A:
电机不转全确实没有转矩,但是不能说明问题.只要你有趋势让它转了,它的转矩就出来了.如果只有激磁分量,600的卷绕宏的零速度张力保持怎么实现? 为了加快电机的响应速度,有些变频器还会进行预激磁的处理,这个过程确实只有磁场分量,没有转矩分量.但是一旦正常进入零速运行状态,转矩分量会随着负载的情况自动调整.

网友:
"有些变频器还会进行预激磁的处理,这个过程确实只有磁场分量" 就是这种情况下的电流有振荡现象,请问如何解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