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在低频段跳动很大是何原因?

楼主(2002-10-24):
调试变频器时发现电机在低频段震动很大,不知是何原因?请教各位。

网友A(2002-09-19):
主要是低频振荡,性能不大好的变频器在低频时输出电流波形(电压型)不是完整的正弦波从而造成振荡

楼主:
请教CHRI32先生,有何解决办法?我曾经按说明书设置了3个频率跳跃点和延迟时间,不知是设置不对或其他原因,效果不明显。

网友B:
低频振荡应该在调试上或控制方式上下工夫,说明书的值不能代表你的设备,先把工矿吃透。 请问你是什么设备?能告诉我吗?

楼主:
to:zhengzheng 是矿用变频牵引机车

网友B:
这和起动提升力矩有关,过载参数有关,加减速时间有关。工做频率有关

网友C:
请教峥峥,我有4KW的变频器带4KW的变频电机,带负载时表现正常,电机空转时,(与负载脱开),出现振动,电流波形振荡,是什么原因?

楼主:
没什么原因,属正常现象

网友C:
为什么其他厂家的没有?其它规格的也不明显? 你也遇到过这个现象吗?

楼主:
你怎么知道其他厂家的没有这种现象,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我所接触的小变频器都出现过这种现象

网友D:
用V/F控制试试看!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

网友C:
我用的是鲁都牌的,空间电压矢量控制方式。带小电机时没有(或者说不明显),只有带4KW电机时才出现。

网友D:
矢量控制方式电机的稳定性比较差!

网友E:
有何理论根据?

网友D:
买点书看吧!

网友F(2002-10-19):
主要是低频振荡,性能不大好的变频器在低频时输出电流波形(电压型)不是完整的正弦波从而造成振荡.功率越大此类情况越严重,有部分和软件设计有关,用户不好处理。

楼主:
从力学角度看,电机的转动惯量在高转速时可提供良好的均速功能,而在低速时该性能被大大削弱。当然跟电机的固有振动频率也有关系

网友E:
电机稳定这和是否采用矢量控制有什么关系?高精度.高稳定的变频系统一定是dtc或者矢量控制的. 真正的矢量控制变频器性能会远远好与普通的v/f控制的变频器,低频下面尤其如此. 当然,矢量控制对电机参数敏感,如果匹配的不好,会产生一些问题,这绝不是矢量控制控制电机电机稳定性比较差的理由. 请李工推荐几本书看看.谢谢.

网友D:
矢量控制可提高力矩!但要牺牲其稳定性,这个问题很多说明书都讲到!

网友D:
我这里说的稳定性差是相对于V/F控制!是很小的!如果说电机震动很大,是否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G:
李向阳: 2002-9-15 12:31:00 --------------------------------------------------------------------------------   这是一个在日本BBS中人气极旺的帖子,感谢一位不知名的网友,翻译过来。本着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原则,在论坛转贴,给大家一个对"日本"这个禽兽国   度清醒的认识,也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所谓"日本人民"和"中日友好   "!           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资源的匮乏性,决定了我国发展的终极形式是:发动战   争!我始终认为我们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现实主义是支   撑民族不断创新与发展的精神之源,这就是勤俭智慧的大和人所独有的奋争精神。        然而,世界对我们却是这样的不公平,一些劣等民族占据着大片肥沃的土地,却不   能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源,而我们拥有先进的技术、成熟的经验、团结的意志,却只   能守着贫瘠的土地望洋兴叹。潜伏的危机使我们意识到涉猎在世界这个资源有限充满残   酷争夺的现代森林里,只有保持旺盛的斗志与适当的野性才能换取民族根本的生存,这   就是地球生存的法则,这就是勤俭智慧的大和人所面临的现实。        岛国的命运最终将会覆灭于海底,匮乏的资源将会导致民族前进动力的绝断。我   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军事扩张,运用大和民族的勇武、智慧与精神去征服亚洲,征服世界。     去洗刷几十年前圣战未获成功的耻辱,用大和民族的优秀去驾驭其他民族的低劣,   从而推动整个世界的进步。这是天皇赋于日本民众的使命,这是为维护大和民族高贵的   尊严而开展的圣战!        在几十年前尝试征服世界的圣战中,我们得出两条教训:       1、在未完全征服亚洲巩固地位之前,不应招惹美国。      在新的世纪里,美国应是我们实现征服亚洲的很好伙伴与帮手,虽然在向征服世界   的圣战中,他会是我们的敌人。    2、灭亡象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时候,不能过于着急的一口吃掉, 而应象吃生鱼   片一样,一片一片的吃。中国不同于日本,他是个多民族混合的国家,自身矛盾很   多,应该利用他们内部的分歧和差异,分裂这个国家,然后一个一个的消灭,新疆、西   藏、青海、宁夏、满州等都应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分裂这些地区的根据就是他   们独有的民族性,这就是外界传播的中国七块论,我们具体为《分裂中国计划》,这是   我们征服亚洲,灭亡中国,进行圣战的一部分。在中国,只有东部的汉人具有阻碍   我们的能力,因此,如果中国被分裂成七个或几个国家,汉人的力量就会被大大削弱,   其战略回旋的余地也会大大的缩小,中国的灭亡,日本帝国的复兴也就为期不远了!       而只要征服了中国,我们也就取得了征服亚洲的基础,其他国家就会在汉人驯服的   榜样下,臣服于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具有击垮美国,称雄世界的本钱。当然,中国汉人   的西部开发战略对于这个问题会有一定的阻碍,但是我们不应放弃对于分裂中国的努力!   因为发动圣战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日本欲征服世界,须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须先   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须先分裂削弱中国。        日本是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军事回旋余地很小,只有发展强大的帝国舰队,才能   实现未来帝国对予圣战的需要。        《大日本帝国兴国圣战计划》之战略步骤:        一、灭亡中国,征服亚洲        欲亡中国,须先分裂削弱中国:台湾在我们的努力下已经分裂出去,下一步.我们   应该采取对台湾的绝对控制。即使这样走我们也才走完了《分裂中国计划》的第一步,   新疆、西藏、满州等还有漫长的道路,可现实没有给我们那么多的时间,日本近几年的   经济已相对饱和,发展已相对乏力,以现有的技术与水平,日本的发展已至极限。        不尽快发动圣战,没有任何资源支撑的日本经济终会陷入崩溃。        但是,在尝试对中国西部的分裂中,中国政府似乎已经觉察到了我们的计划,并制   定了《中国西部开发战略》,这个具有民族同化作用的战略,不但具有重要的经济目的,   也具有重大的战略目的,这势必封杀了我们的分裂计划,但事物总有相反的作用,因为   随着汉人向西部少数民族区域的迁移,势必会增加汉人与少数民族的接触、同化与矛盾、   磨擦并存,5至10年之内都不会形成汉人绝对的巩固,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制   造挑起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磨擦,势态发展有可能会向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因此对于中国西部的分裂计划应坚决的执行下去。        另外在尝试分裂满州的计划中,我们却受到了来自韩国的阻力,韩国至今仍不允许   我大日本皇军一兵一卒踏上韩国之国土,这将势必阻碍我国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势必减   缓对于满蒙分裂的进程。对于韩国的抵制,可以利用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必要时可以利   用美国的压制,对于朝鲜可以利用美韩的军事压制。        中国是有可能干涉的,既然分裂每那么快实现,时间又不允许我们继续拖延,我们   应该适时使用大日本帝国强大的舰队,利用台海冲突或第二次朝鲜战争一举将中国庞大   实际上并不可怕的舰队摧毁,对于摧毁中国的舰队,美国人是会支持的,台湾人也是会   支持的,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也是十分乐意的。如果成功,利用这次行动,我们就可以牢   牢的控制住台湾,并使之成为我们的军事基地。        由于失去了海空权,中国人对于我们压制朝鲜的反应也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而支那   人的形象会受到大大损害,支那人的精神与意志会受到极大打击,他们将会在次陷入到   大日本皇军威协的恐惧之中,?政府的威信大大降低,从此中国赖以稳定的基础被打破,   借机挑动中国各区域的民族分裂势力开展独立复国运动,则中国不战自弱。        而我们就可在满蒙重建大日本皇军关东军本部,为灭亡汉人统治下的剩余中国做准备。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担心经济贫困的俄罗斯会出兵干预,因为对于中国适量的削   弱,俄罗斯也是十分欢迎的。通过车臣战争,也可以看出俄罗斯虚弱的军事力量已无力   支撑一场象样的战争。        看来建立一支强大的帝国舰队与实现海外派兵合法化,是实现发动圣战的首要条件。   计划的时间安排:        1) 2000年,协助亲日分子击垮?,扶持分裂势力上台执政。中国由于惧怕国   外的恫吓,凭借其现的有武备还不敢冒然出兵收复台湾,只会适当的扩充军备等待时机。   而我们也正好借机提升军备,争取用4-5年的时间,强化帝国海军,积极谋求海外派兵   合法化,并利用经济缓和与对俄关系。        2) 2005年3月,示意台湾当政者宣布《台湾独立宣言》,挑动中国大陆攻台,   中台战争爆发。应台湾要求,日向台派遣援台军事部队,进占尖阁列岛(钓鱼   岛),进驻台湾,协助台军作战;日美台联合舰队突袭中国舰队,向中国宣战。10月,   摧毁中国舰队,夺取海空权,俄罗斯通过联合国出面调停,中国与三方签署停战协定。        3) 2005年12月,日军应台湾要求取得驻台合法权,把持亲日当权政府。        4) 2006年1月,策反中国民族分裂分子,开展独立复国运动,中国陷入内乱。        5) 2007年3月,台湾发表政府声明:台湾自愿并入日本版图,日本政府表示   不予接纳,但允诺对其实施应有的保护,日台建立军事同盟关系。        6) 2007年5月-8月,日美台韩联军收复北韩,宣布朝鲜统一。        7) 2008年2月,台军反攻大陆,日台联军出兵满蒙。2009年5月,中国   军队退守关内。日军占领满蒙,重建日本关东军本部,构筑侵华根本。        8)2012-2015年,发动对中国大陆的全面战争,灭亡中国,构筑雄霸亚洲之基   础。        二、巩固亚洲地位,称雄世界        日本在灭亡中国后,理应成为亚洲当之无愧的领袖,要用优秀的大和民族精神去震   慑劣等民族的精神,要消灭他们的语言、习俗及奢糜的生活方式即劣等民族的劣   根性,要消灭这些民族的存在,消灭他们的一切,转而学习我们的一切,要在他们的   土地上用我们的方式培育出支那日本人、台湾日本人与朝鲜日本人,要使整个亚洲不   但统一成一个国家,而且还要统一成一个民族,那就是大和民族。实现这个目标要靠   大和民族强大的合力、超人的智慧、无畏的精神,从内心去彻底征服每个亚洲人的心   志,要让他们认同并崇尚我们的精神,景仰我们的奋进,并彻底臣服于大日本帝国的   脚下,让他们无限的忠诚于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牢牢的掌握住亚洲,进而征   服整个世界!        征服世界,仅仅依靠日本帝国的力量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些得力的帮手与伙   伴。美国是同我们瓜分世界的最好伙伴,利用美国压制欧洲,协助德国日尔曼法   西斯政党重新掌握政权,再利用德国日尔曼人征服欧洲。事实证明在上一次为了圣战而   签署的盟约中,允许意大利人的加入对于日本的圣战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罗马帝   国的后裔已经丧失了先辈奋争的精神,成为无知的劣等民族,就象我们先辈崇尚的   汉唐人,现在却退化成为低劣的汉人,他们摆脱不了被统治的命运。最后,待我们牢   牢控制了亚洲,德国与美国控制了欧洲,而后合力从两面将独联体一举灭亡。        整个过程大致需要30-50年。            所有的中国人:在日本人预谋下一个无耻计划的时候,就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   同胞们! 如果您是个爱国者,请转交10个以上您的朋友、同事、......!!!      ***敬请各位把这篇文章贴到你所知道的任何地方,      被日本人杀死的4000万同胞将感谢你!!   无赖的老年日本人根本就不承认侵略过中国!   无知的年轻日本人根本就不知道侵略过中国!   无耻的军国主义者说当慰安妇在当时是一种荣耀……   我们在自我安慰的寄希望于日本人的良知   而他们却认为我们这些可怜的第三世界在编造故事以敲诈他们的钱财……      如果你是一个不太喜欢狂热,冒进的温和派,那么我个人认为你应该所做的是:   把不买日货这个原则默默地记在心里,我们没有必要非得用示威或游行来反对日本可耻   的行为我们应在心里默默的抗议日本对我们犯下的错误和他们对这些错误无耻的抵赖我   们只需要在购买商品的时候更多的忽视一下日货,能不买日货就不要去买相信自己,只   要我们团结起来,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就会使日本在经济上受到打击就会使他们不敢   再轻视我们的力量,如果你认为自己很狂热,那么可以先看看下面的数据:在世界各地,   几乎90%的华人用的是:"日本车","日本电器"!!   我统计过:如果世界各地的所有华人停止购买日货,日本每年将损失"1000-1400"亿美   元的外汇收入!!!"外汇收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源泉和动力!!   它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是"一带动八",或者说:"损失一份外贸收入,这个国家要损   失八份的国内经济收入!"。   换算一下:   1000----1400亿美元的外汇受入"等价于"一兆美元----日本经济的总产值的五分之一   1/5) = 20%!!!所以,如果世界各地华人同心协力,不用动刀动枪,就可制日本于死   地!!而且是永久的死地!!!我们应该学习尤太人----曾经集体拒买一家德国工厂的产   品,最后导致这家公司的彻底破产!!   起因就是因为这个公司的总裁说了一些所谓"理解希特勒"的话!!现在德国人对犹太   人特别好!!您知道为什么吗?   原因有二:一个是怕----因为尤太人特别团结;第二个是尤太人的狠----尤太人从来没   有放弃过对"纳粹分子"的追杀-----   只要在这个地球上发现有任何藏匿的"纳粹分子",他们就一定就会"抓--绑架",如果   实在无法得手,那就"杀"!   看看我们中国吧?!   "对刽子手的仁慈,无疑就是自杀!"开始行动吧   同胞们:?****?0年过去了,还要等吗?!开始行动吧!!      从我开始做起!   从我家开始做起!!   从我的朋友开始做起!!!   从我身边的各个组织开始做起!!!!      只要大家共同努力:   最后,我想最多10年,全世界所有的华人都会做到!既使能做到一半(50%)。对日本   的打击也是致命的!! 组织一个全球性的"拒买日货复仇组织"!请在各地"串连串   连",好吗?!同胞们,开始行动吧!可以印些传单,让大家意识"拒买日货"的重要   性!   "拒买日货"首先要防止被"日本狗"误导有些所谓的"爱国人士"---(其时是被日本秘密收   买的哈巴狗,目地是挑拨分离我们本来就不团结的中华大众),经常提出:拒买日货是不   可能做到的,原因是几乎所有的轿车,电器里,多少都有日本的零件。所以还是打住吧!      "拒买日货就到此为止"是什么用意?!那是因为日本害怕看到中国大众组织起来,   进而进行有效的"抵制日货"运动?!故而在这个五十多年来首次完全有可能组织其一个   有效的全球性"拒买日货"运动时,他们便会迫不极待地跳出来叫停"!"拒买日货",   并非像他们所说的哪样----"因为这个计算机里有一个或一些日本零件,我就不买;   这电视里有几个日本造的电子器件,我就不要"。"拒买日货"的口号实际上是要求全球中   国人,在有选择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不买日本造的货物,如汽车,电冰箱,洗衣机,电视,   音响。。。等等!五十多年来,华人一直记恨于日本,但可笑的是却没有一个有力的"拒   买日货"组织!!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有太多的日本狗从中挑拨分离我们本来就不团   结的中华大众!中国同胞们:清醒过来吧!千万不要再被这种人玩耍了!   !!      "拒买日货"的意义   "拒买日货"的意义是巨大的!她能让我们不动一刀一枪就打击了日本,同时又加快了   中国经济的发展!她能让我们扼制日本,进而让中国立于不败之地!她能让我们的   子孙免遭我们的前几代祖先和我们现代中国人所遭受的痛苦!!她最终也能让这个几百   年来一直顽固不化,一再屠杀掠夺中国人民的丑陋民族遭受到它应有的惩罚!!!你以   为这容易做到吗?绝对不是!这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让全体中国人慢慢地,   逐渐地意识到,然后才能真实地做到!!      不必要的担心   1.中日友好根本就不存在!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2.现在中日两国贸易总额每年达600亿美元。是不是因为我们全球中华大众对日货的抵   制,中国就会受到损失?这是不会的!   原因是:a.日本出口到中国的是高级奢侈品---我们中华大众可以拒绝;   b.中国出口到日本的是普通生活必须品----日本人很难抵制,他们其实是在享受着我们廉价   的产品!   3.另外,从中国的长远利益来看,减少对日本产品的过份依赖,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是非常重   要的,   比如日本参加美国的NMD,其目的就是与中国为敌!!!   各位把这篇文章贴到你所知道的任何地方。死难的4000万同胞将感谢你!!   抵制日货!   请翻贴!转贴!

网友E:
矢量控制不但力矩特性得到提高,速度的稳定程度也得到数量级的提高!

网友E:
我说的就是相对普通的v/f控制,速度的稳定程度可以有数量级的提高!

网友D:
你调试过吗!如高速钻床电机为了保持稳定是不能用矢量控制的!

网友E:
那有什么奇怪? 那是低频吗?那是矢量控制不稳定的论据? 大部分变频器驱动同步电机都需要采用v/f控制方式,那也是矢量控制不稳定的原因?

楼主:
振动要分是扭振还是由于偏心质量造成的圆周振动,需要区分具体情况.

网友H: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你真牛!

网友I(2009-05-20):
我用的是三菱的FR-A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