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作三菱变频器与计算机的接线

楼主(2002-10-24):
大家好,我最近买了一台三菱变频器,想与计算机进行通信,说明书上说要RS-232到rs-485的转接口,但是rs-485的各个脚的含义却不知是如何分布的(DB9脚)的,希望各位高手能够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最好先买一块485的通信卡,我就曾经使用PCL-745B,然后通过它再做一根电缆连接到变频器上,经实验,通信效果很好,并曾试过一台计算机带5台变频器也没有问题。我也曾试过厚德的232-485转换模块去做这个工作,通信也能连上,但通信经常中断,价格便宜但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