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L中断传输方式程序接口(DLL2)的缺憾!

楼主(2002-10-24):
ACLS-DLL2连接库中提供了中断方式数据传输的相关接口函数, 采用定时器触发、中断传输方式能够进行固定频率的数据采集。 但遗憾的是,在采集函数中没有提供实时数据处理的接口,而我需要 按固定频率实时处理、显示数据就很困难。不知道大家是怎样解决 这个问题的,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这种功能用DLL2无法实现。 如果采样频率小于10K的话,可以用一块定时器卡(PCI-8554)产生定时中断消息,然后在消息里面实现你需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