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是否可行,有何弊端?

楼主(2002-10-24):
欢迎探讨

网友A(2002-08-10):
你选择danfoss vlt带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没什么弊端,只是你的电机不能长时运行在低频,以防止散热不良。

网友B:
使用变频器带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会造成电机绝缘老化快,轴承磨损快,故障率高,寿命缩短。短时间内不会发生问题,注意不要长期运行在低频(35Hz以下)及高频(50Hz以上)即可。

网友C:
自由在线:你的说法我不赞同。变频器带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在八十年代,日本的富士公司做过研究。变频器带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是根据不同的工况来决定的,“注意不要长期运行在低频(35Hz以下)及高频(50Hz以上)即可”本身就是错的。恒压供水装置有的就运行在二十HZ左右,先要搞清绝缘老化快的原因,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电抗器可以减小绝缘老化,采用绝缘等级较高的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长期运行在低频(35Hz以下),是主要针对恒转矩负载来说的一般风机和泵类负载均可以运行在低频(35Hz以下,但不能运行在50Hz以上,但不是决对的,如果对机械传动部分同时改造,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是可以长期运行在低频(35Hz)以下(包括恒转矩负载),我们有先列。对恒转矩负载来说与机械传动部分同时改造,可以运行在50HZ以上,为什么?请大家来思考。

网友D:
请问采用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时如恒压供水、空压机变频调速节能,保证电机可靠运行时,变频器可以设定的最低频率。

网友E:
利大于弊,可以放心使用。我同意zhenzheng的说法。另外,如果你允许噪音的话,可以尽量的调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这样会更好一些。

网友F:
请教zhenzheng,你说“对机械传动部分同时改造”怎样进行?我现有一恒转矩负载系统,使用频率10hz左右,就出现停机,但是没有故障代码显示。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G:
zhenzheng:你说恒压供水装置有的就运行于20Hz左右,虽然这可能是事实,实际上也完全可以实现,甚至可以设置得更低一些。但是,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对应用最广泛的离心泵而言,理论上30Hz的输出轴功率是额定功率的.6*.6*.6=.216,而20Hz时是额定功率的.4*.4*.4=.064,两者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很大。但是对电机而言,在20Hz时的效率比30Hz时的效率要差很多,甚至有可能得不偿失。因此我认为,对水泵而言,其最低频率一般应不低于30-35hz,而我们在工程上也往往是这样做的。 不知道当否,请大家指正

网友C:
Buick你说的没错。但我说的是我们要用好变频,一定得从机械和电器上综和考虑,光靠变频是不能让设备发挥最好的性能。我上面写的主要是这方面的。

网友C(2002-10-24):
点点: 你的问题,我遇到过。和变频器有点关联,但变频器容量放大也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对电机不好。恒转矩负载系统最大的问题就是起动问题,传统的恒转矩负载系统是为工频设计的,可以说一般轴的直径设计较大,传动比较小;对变频来说,根本不需要过大的轴径,在运行时,将电机的最高运行频率设到50HZ以上,能满足运行要求,而机械部分因传动比增大,不会超过额定工做频率,电机轴承一般设计不低于60HZ,所以恒转矩负载系统,在进行变频器改造时,一定对传动系统改造,对电机好,变频器工做在低频对电机无损害,温升下降,高速时调高运行频率60HZ,也不会因传动比增大,而使原有的额定最高设计能力下降,同时完成了恒转矩负载系统不能节能和节能有限的问题。 以上是我实际应用的实列,希望给大家一个启示,变频器不是万能的,但设计机械设备的厂家一定得和变频器的应用结合起来才能让变频器为我们更好的服务。

网友H(2004-06-29):
变频器带普通电机如果长期运行在低频,最好要加散热风扇,此时的温升可能高于高速时的温升。变频器与电机的动力线不可太长,其它方面的敝端不太明显。 反过来不用普通电机的敝端就大了,首先要换变频电机花费不小,再者要命的是换电机还要改电机的机械安装位置。普通电机就算比较容易坏维修费也便宜(几千瓦的一二百元),综合考虑起来精明的用户肯定不会用变频电机,变频电机的价钱下降到普通电机价钱的1.5倍以内时又另当别论。

网友I(2008-02-27):
zhengzheng你太有才了

网友I:
我最近用了一批江淮普通三相电机配ABB510变频器,老出现电机轴承过热,电机温度太高,不知该怎样解决?哪外位高手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J:
带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没什么弊端,只是你的电机不能长时运行在低频,以防止散热不良。

网友K:
明明有变频电机却用普通电机,这不是找倒霉吗?

网友L:
我厂用变频器带普通电机一直运行在低频好几年了,没见什么事

网友M:
  变频器带普通电机如果长期运行在低频,最好要加散热风扇,此时的温升可能高于高速时的温升。变频器与电机的动力线不可太长,其它方面的敝端不太明显。 反过来不用普通电机的敝端就大了,首先要换变频电机花费不小,再者要命的是换电机还要改电机的机械安装位置。普通电机就算比较容易坏维修费也便宜(几千瓦的一二百元),综合考虑起来精明的用户肯定不会用变频电机,变频电机的价钱下降到普通电机价钱的1.5倍以内时又另当别论

网友N:
买个大风扇对这吹,就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