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中立体作图

楼主(2002-10-24):
那位高手能在WinCC中做立体图,请指点一下具体方法好吗?谢谢! 另外,在WinCC中能不能使用其它图像图形软件(如PhotoShop)做的图?

网友A:
wincc不支持opengl和d3d,所以只能用3dmax做好3d图,存为bmp和jpg之类的图片,然后导入到wincc中。据我所知,当今没有任何一个组态软件支持真3d,他们的所谓3d界面都是这么来的。如果要真3d,只能使用通用编程软件,比如delphi,v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