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制数据怎么处理?

楼主(2002-10-24):
有一输入量为二进制,怎样把它以二进制读入 我发现数据进来后怎么变成十进制的了 请高手赐教

网友A(2002-09-10):
会不会是驱动把它转成十进制了 不行再把它转成二进制不完了

楼主:
我是想能否直接判断各个位的置1置0情况,能否实现

网友A:
我有个笨办法 定义16个整型量或逻辑量的数组 把读过来的数转成二进制字符串 再去读字符串里的各个字符 转成数值存放到数组里 呵呵,已经声明了方法很土 但应该能实现 不过奇怪啊 你要的是开关量 你去读人家模拟量干吗

楼主:
我读到的数据应该是00011101这样的但是到了ifix里后就变成十进制的了

网友B:
能否把你的问题讲清楚一些。如:用什么通讯协议?用什么软件?

网友B:
能否把你的问题讲清楚一些。

楼主:
用的是DDE,ifix2.5

楼主(2002-10-12):
将模拟量点定义为DR点类型,通过tagname.f_0x来访问, 例如:tagname.f_06 可以访问到点的二进制第7位(从低位开始)。

网友C:
我试过了怎么不行呢

网友C:
abcd怎么不给我回话了呀 我怎么弄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