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1-64MR,为什么下装子程序调用指令“CALL”及返回指令,PLC显示错误?

楼主(2002-10-25):
本人现有PLC FX1-64MR -80MR、以前从未接触过三菱PLC,对其编程指令不是很了解,我现在所使用的变成软件是“MITSUBISHI:SW3D5C-GPPW-C”,在输入子程序调用指令时显示正常,可是,程序下装以后,PLC上的红色指示灯不停闪烁!不能运行!输入时我是这样键入的:选择通用指令“[]”截点,然后键入“CALL P0” 在程序段前输入标号“P0”!是什么原因呢?恳请各位前辈指教!!另外,FX系列PLC里的FX1 和 FX1s\FX1n\FX1 这几种型号有什么区别 ? 我查找编程手册里,好象没有涉及到FX1系列,我所使用的是FX1 ,是不是没有这个功能????在下实在是才疏学浅!!!!希望大家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A(2004-06-24):
可能是某个软元件不在PLC的范围内,你检查看。

网友B:
在GPPW软件里打开“诊断”选择“PLC”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C(2009-11-03):
FX1和FX0N系列不支持此指令,你如果用软件选择好PLC型号可以编程输入的话,就是有软件或程序编辑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