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control的问题

楼主(2002-10-25):
incontrol 在基于PC的控制软件中地位如何? 具体应用情况是怎样的?到目前为止用过的有多少套? 价格如何?

网友A:
incontrol是基于pcbase技术的一种软件产品,也有人称为软plc。她可以代替传统意义上的plc,以pc机的cpu来代替plc的cpu模块;外接相应的IO端子,常用的有wago,凤凰等IO端子;另外incontrol还具有内部的功能模块,包含PID等常用的模块以方便编程;incontrol支持四中编程方式,除了常规的梯形图,还有语句表,功能块以及高级语言编程;incontrol还自带了数十种IO server,使得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另外incontrol还提供仿真功能以及和intouch相连接等功能。 目前incontrol的销售是和intouch捆绑销售的,也就是说现在买一套intouch同时赠送一套incontrol软件,但不知道什么时间这个活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