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CI后背板的过压和过流问题

楼主(2002-10-25):
CPCI后背板各针脚之间的间距为2mm,这样小的间距能够最大承受多大的电压和电流?额定输入的电压和电流是多少?能否长期输入额定值为100V的电压和5A的电流?

网友A:
据我所知,承受-48V电压。是否能够承受100V@5A,我也没试过。

网友B:
不是那个意思,分别承受的是:100V@6mA和1V@5A而不是100V@5A 据说不是可以承受1500V的过压么?

网友A:
应该没问题。 1500V是指的静电或浪涌过压。

网友B:
你的意思是:长期不间断运行时后备板上所通的电压和电流分别是100V@6mA和1V@5A,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成品所需要的就是常年这样运行

网友A:
长期通过100V@6mA和1V@5A不会造成损坏,但是否带来干扰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B:
不是那个意思,分别承受的是:100V@6mA和1V@5A而不是100V@5A 到底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