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7.0有关画面脚本的问题?

楼主(2002-10-25):
FIX里就提供了三种脚本方式 画面脚本,动态连接脚本以及击键宏脚本 可是我想实现无论在哪个画面, 脚本一直在后台运行 不管你的画面打开与否 程序块那玩不支持变量,不然还好些 哪位帮忙看看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2002-07-15):
当然可以。你用程序块也可以,用画面脚本也可以,当运行FIX时在后台运行一个画面脚本程序,使画面不能被关闭就可以

楼主:
谢谢IZUAL 你的意思是一开始就运行该画面, 那怎么隐藏该画面呢? 用别的画面覆盖它,然后保存布局吗? 另外还想问一下,程序块有办法使用变量吗?

网友B(2002-10-12):
在数据库里定义一些AO块当全局变量用,也可以呀。

网友C:
在宏view.kmx中定义宏auto,然后定义变量(global)、执行脚本,不受画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