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32 7.0版的疑问

楼主(2002-10-25):
各位高人请教: 我单位采用的FIX7.0版开发的锅炉控制系统,为何在调用历史曲线中用方向键移动时间轴时,时常会发生死机现象。操作平台为WIN95,128M内存,研华工控机450MHz,望各位见仁见智,提提意见建议,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01-06-16):
你难道不知道,fix7.0版本是在win98和nt下运行的么,在95下当然会有这等奇怪的问题!而且,就算是fix7.0本身,也有许多版本那!尽管都叫一个名字fix7.0。我也奇怪,为什么它不叫7.01,7.02等等呢?

网友B:
研华工控机有时也有问题,如果系统换成98后仍解决不了,试着把研华的显卡换一下.

网友C(2002-09-24):
FIX工艺曲线(将定义好的曲线趋势全部一次显示出来)怎么实现,哪位高手给解决一下?请回NIEZQ@SOHU.COM

网友D:
看运行HTD.exe的参数

网友C:
在fix7.0中,如何动态编辑、修改已定义好的工艺曲线?有没有现成的控件可以提供?历史曲线能否用编程方式选择当前笔?哪位能解决感激不尽。

网友E(2002-10-25):
winNT/win95最好用fix6.15,FIX7是FOR WINDOWS9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