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组态王监控profibus-DP网

楼主(2002-10-25):
profibu-dp网是通过pc接口卡连接PC机的,如何找到pc卡的驱动程序。 pc卡用西门子的CP5613,5611

网友A(2002-08-12):
您好! 西门子CP5611卡的驱动程序在安装STEP 7软件中已经默认安装. 西门子CP5613卡的驱动需要单独安装:SIMATIC NET光盘中提供该驱动的安装程序.可向西门子公司索要. 这两种卡只要操作系统认可,再安装组态王提供的相应DP驱动,并按照组态王帮助中的说明,即可实现组态王通过这两种卡与PLC实现Profibus-DP通讯. 通讯中如有配置方面的疑问,可电话咨询亚控驱动部 qyh

楼主(2002-10-25):
西门子CP5613卡的驱动需要单独安装:SIMATIC NET光盘中提供该驱动的安装程序,然后在组态王中添加的板卡驱动,并按照组态王帮助中的说明,即可实现组态王通过这两种卡与PLC实现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