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中的闭环控制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2-10-25):
请问PLC中的闭环控制怎么实现的?PLC的顺序控制大家都知道,但模拟量的闭环控制方面很少有介绍,不知道那里可看到?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在PLC中实现闭环控制有两种方式:1。软件实现。2。硬件实现。软件实现时,一般是PLC本身自带PID控制功能。硬件实现一般是由PLC厂家配套PID模板。

网友B:
一般可以通过软件实现可以更方便一些,不过一般的PLC的本身自带的PID可能不能满足要求,可以自己编写一个PID程序,通过程序的扫描周期进行模拟量的滤波或通过定时中断对信号进行处理,再通过另外一个定时中断进行输出控制信号!

网友C:
软件实现: 如果你的plc能够完成浮点运算,那么自己编一个pid就可以;如果不能够完成浮点运算功能的话,用pid算法就必须先编浮点运算模块,然后再编pid算法,这样比较麻烦,:-) 我在没有浮点功能的plc上编的闭环控制程序,一般用模糊算法,这样可以避免编制浮点运算模块,出错时也比较方便查找原因。具体的编制参照模糊算法书上的内容就可以。

网友D:
楼上的,请问你说的模糊算法是怎样的一个算法,不要小数点吗?还是让小数点移动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C:
模糊算法的核心是模糊表的建立,这要根据你的实际系统和经验来完成了。模糊算法不需要除法运算,因此就不要小数点了,运算中都是一些整数。其实用各种算法算出来的闭环控制输出量最终都要以数字量的方式送入DA单元,转换成模拟量,所以我觉得模糊算法在plc中好用些。

网友E(2020-05-20):
怎样在PLC中,自己编写PID模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