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与s7-300的通讯

楼主(2002-10-25):
我们用MCGS作上位机控制,下只接一台siemensS7-300的可编程控制器,控制器与上位机只通过PC-ADAPTER相连,为串口通讯方式。没有MPI网卡,控制器中没有配通讯模块。我们应该具体怎么设参数实现MCGS与控制器的通讯?已经设置串口父设备的波特率与PC-ADAPTER的19.2k相同,除此之外我们是否还应在MCGS的读写程序中再设置通讯参数?在S7的编程软件中怎么设置通讯参数,具体在什么地方?请给我们详细的有关通讯方面的资料好吗?谢谢!

网友A:
董璞:您好! 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沟通交流解决,故请您留个电话,或致电010-62979682-214徐平先生,具体交流解决。 MC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