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利用ADO实现过程数据库和关系数据库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2-10-25):
请教各位大侠:intellution推荐在ifix得VBA中使用ADO来处理数据库的访问。请问我现有一ORACLE关系数据库,想实现关系数据库和IFIX关系数据库的数据交换,该如何处理,有哪些步骤,VB编程如何处理?就是使用ADO数据访问方法,不使用SQT/SQD得方法。 十分感谢!

网友A:
这个就是普通的ADO编程呀,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如过不会,最好方法就是看ISDN了,里面讲的很明白 还有IFIX的帮助你也有例子呀 找一下"创造ADO对象","使用ADO给数据库添加记录","使用ADO更新数据库中的记录"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呀 先研究研究这些例子,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