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楼主(2002-10-25):
请教各位高手,谁能帮助我解释一下OMRON的IR、HR、AR、TR、LR。DM 我对它们分不清,谢谢!!! fei_zhang720@hotmail.com

网友A:
找点资料看看不就得了。(向你当地的omron办事处要!)

楼主:
我用CX-P编程时不知如何区分他们

网友B:
请看: IR:内部继电器,plc所用到的输入点和输出点(包括模拟和数字)与IR的某些字或某些位对应,系统没有用到的字或位可在程序中,有点像c语言中的自己定义的变量。IR是plc编程时用的最多的一个区域。 HR:保持继电器,存储在HR区域的数值具有掉电保持的功能,开机后其内的数值为上一次关机的值。HR一般用来存储重新开机后你仍需要的数据。 AR:辅助继电器,AR用的不多,具体的用法参考手册。 TR:暂时继电器,TR也用的不多,除非你用代码编写程序而不是用梯形图。 LR:连接继电器,用于plc和其他设备(plc、pc、或单片机)通讯,具体用法也要参考手册。 DM:数据存储器,分为个人使用区和系统使用区两大类,也具有掉电保持的功能;个人使用区是你编程时用于运算或存储数据的,你可以在程序中改变它们,系统使用区是存储系统数据的,包括你的plc的类型、通讯断口设置、一些特殊模块(如ad、da、高速技术单元)的设置以及通讯的设置等等,一般在程序中不允许改变的。 除了DM,其他存储区域都可以按位操作,只有DM必须以字为单位来操作。 以上只是一个简单的概括,希望能对你有些帮助,要真正用好这些,还需要你在实际的项目中多多看书和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