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連F940GOT-LWD-C电缆

楼主(2002-10-25):
好心人请告诉我:PC机RS232 口与F940GOT 的連接电缆(9针-9针)管脚对应关系。  不胜感谢!!!!

网友A:
你可以自己焊接一根,用于下载你定义的组态画面到F940。 PC F940 2-----------3 3-----------2 5-----------5 6-+---------4 | 8-+ 4---------+-6 | +-8

网友A:
PC----------- F940   2-----------3   3-----------2   5-----------5   6-+---------4    |   8-+   4---------+-6    |    +-8 6,8短接到对方的4

楼主:
十分感谢!!! 此是 PC232 到 GOT 232的连接吧??

网友B:
F940编程软件中的说明档就有,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