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大量数采的实现

楼主(2002-10-27):
我现在有一个数采的方案设计工作,需要采集大约700点左右的模拟量点,现在计划用ADAM5000E来实现。但随便算了一下成本,单是采集成本就20万以上了,另外还要帮用户配流量计、称重传感器和电量传感器,同时需设计上位监测软件(本公司有现成的产品)。而据最新信息,用户好象只想出30万左右,请教还有其他便宜和实用的方法实现吗?

网友A(2002-02-26):
1.如果用485总线的数据采集模块的话,硬件成本可以控制13万以内。 2.如果采集点比较集中的话,用A/D采集卡的话,硬件成本可以控制在8万以内。 3.建议采取A/D卡+485数据采集模块的方式,对一些比较集中的采集点放一台工控机,用A/D采集卡进行采集。然后工控机接若干个485总线a/d采集模块采集比较分散的点。这样可以兼顾价格个采样速率(485总线采样速率低)。8万<硬件成本<13万

网友B(2002-10-21):
关于数据采集模块。 A/D卡的需要。请联系成都华太公司 028__87848715 王小东

网友C:
李侃:你说的数据采集模块是那家公司的,价格太有吸引力了!我也想要。谢谢!

网友D:
不知道李侃的总价13万是如何算出的,是否计算过传感器的价格,若计算机系统部分的价格是8万的话,你觉的加上大量传感器,30万能挡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