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态王中怎么使用研华采集卡?

楼主(2002-10-27):
我是用组态王6.01,研华PCL813B与818采集卡(全部工作于单端输入方式),假设要依次让变量V1-V32与PCL813B的Ch0-31对应,怎么设置? 另外其中寄存器AD0.F1L5.G1(G2)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 V1~AD0.F1L5.G1 , V2~AD0.F1L5.G2 V3~AD1.F1L5.G1 , V4~AD1.F1L5.G2 ..... V31~AD31.F1L5.G1 , V32~AD31.F1L5.G2

楼主(2002-09-04):
我想我上面想的应该错了,是不是应该为 V1~AD0。。。V32~AD31; AD0.F1L5.G1(2,4)等是不是每个通道的增益?如果是的话,又应该怎么用。例如我要将所有通道的增益都设为2,怎么设置?

楼主:
哈哈,我知道了,刚开始的想法既对又不对。 模拟量输入格式: ADdd[.FxLxx][.Gxxx](只能是INT,不能选) dd:通道号,0~31 or 0~15 Fx:滤波方式 Lxx:平滑时保存前xx次采样值 Gxxx:实际增益xxx

网友A:
对不起!看样子是一针见血了!   我只是对“猪态亡”的过分夸大看不惯!   “浆糊”你自己对“5年后成为世界一流的工控软件厂商!”不觉得惭愧!吗?就靠你们散兵游勇式的方式!   2001年就提出5年后!2002年又提出5年后!是不是跟你的软件一样错误白痴!   为什么其它软件很少招徕疑端?因为他们都很务实!   牛皮不是靠吹的!   你不是说北京出租车全是”奔驰“吧

楼主:
不要再相互攻击了,毕竟都是吃这碗饭的,好好努力吧!!!!

网友A:
通过这几天对某国产工控软件的试开发(名字就不提了,但是大家可以从我以前的帖子中知道指的是谁,我想其它的应该也差不多),国产工控软件比起外国的来(我只用InTouch,iFix开发过应用)真的差太多了,一点都不方便。正如一位老兄说的,国产与国外工控软件就如“夏利”与“奔驰”。      如果能够重来,我们现在这个项目不会选国产工控软件了,以后我想业不会再选国产的了,因为这纯粹是跟自己过不去。      国产软件要上去,软件界同仁要加油,不要只讲广告,吹牛,互相攻击。 lychang67

楼主:
清者自清 浊者自浊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楼主(2002-10-27):
实在看不下去了 网管该管管了吧 附油诗一首 猪是可爱聪明物 态度憨憨又雅致 亡了还要叫几声 是为馒头不为名 狗狗一边忙解手 屎屎满头落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