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ent连接另一台机器的opc server,能得到数据,但我没有看到那台机器上opc server启动

楼主(2002-10-28):
非常奇怪,我用一个client连接另一台机器的opc server,能得到数据(实时数据),但我没有看到那台机器上opc server启动的迹象,我以为是后台启动了。但我重启那台机器,打开task manager查看process数目,发现连接前后,进程数没有变化,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老兄,你是怎么实现连接的?

网友B:
你的Client是用什么程序做的?OPC Server用的是什么。 具体说说,说不定是漏了什么? ja_hu@163.com

网友C:
有些 OPC Server 會設計為 當透過 CreateInstance 建立時在背景下執行 這樣的 OPC Server 在被產生的時候 是不會有視窗的 所以你在 task manager 裡的 process 中 會看不到 OPC Server 的存在 你可以檢查 thread 數目的變化 應該可以找到被啟動的 OPC 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