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中漂亮的3D画面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02-10-28):
接触intouch小于周感觉做出的图形不够漂亮 在一网站看到一个范例三维的工艺图非常漂亮 请问是用什么开发的? 有现成的图库最好呀?

网友A:
可以在3DMAX中画好。存成位图文件,在粘到INTOUCH界面中。

网友B:
安装InTouch7.x安装盘下的Productivity Pack中的Symbol Factory,再从WindowMaker安装/向导中添加后,可得到大量的图库

网友A(2004-11-22):
你说的图库都太难看了,根本没有立体效果!

网友C:
在3DMAX中画好。存成位图文件,在粘到INTOUCH界面中,这样做就动不了了呀,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在INTOUCH中实现动画效果?

网友D(2005-01-14):
可以做多个位图,在intouch中像放动画片一样用脚本调用(方法比较土一点儿,但挺管用的)

网友E(2011-11-07):
针对这个问题推荐一个网址

www.xakytech.com

网友F:
保存为位图全是假3D,要看真正的立体、全方位、可漫游3D,请参考3D“态神”组态软件,支持3DSMAX。下载试用www.xdssof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