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C 使用

楼主(2002-10-28):
我使用的组态软件是ABB公司的FREELANCE 6.1,它的OPC软件包为DIGIOPC,我参照其手册上的例子程序编写程序时,发现在 VB6.0 中并没有它上面所列的数据类型:IOPCServerDisp 及 IOPCItemMgDisp ,是否还要在VB里面插入某些控件?请各位大侠指教 又:启动OPC SERVER 后,该如何监控其的运行?(比如监控系统输入、输出的变量) 谢谢

网友A:
也可以采用OPC呀!大多数的组态软件提供标准的OPC接口,就是说只要写一个Driver Server ,就用在很多的组态软件中! 在如下的网址中提供完整的演示程序和文档下载!能用于VB/VC /delphi /cb 等不同的环境中! http://www.csdn.net/cnshare/soft/14/14125.shtm 有兴趣可以来交流交流! 有一个VB的客户端,可直接连接,并显示!慢慢研究!

楼主:
deng_lp:呵呵,这儿先谢过了。 我已经下载了你的例程,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