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惯性、摩擦负载、1台变频器带2台电机的选用原则

楼主(2002-10-28):
求助:大家好:一个转台旋转,是大惯性、滚动摩擦负载,约100吨重。使用1台22KW变频器带2台7.5KW电机。启动时很费力,希望大家能提供使用变频器时电机的选用原则及这种负载情况下变频器的选择原则和使用方式。

网友A:
恒转距,输出电流应是两台电机电流之和的1.2倍. 你选的挺适合呀,是不是选的变频器性能不佳.

网友B:
存在:你好!我选择的是台达VFD-220B43A变频器。从我最近看的书《变频器基础及应用》与《通用变频器及其应用》上看,变频器容量选择时驱动一台电机与驱动两台电机同时启动所需变频器的容量(KVA)(和电机电流)相差11倍。按同时满足变频器容量和满足电机电流,则VFD系列的变频器最大的(可带45KW电机的)都不满足条件。而我们现在使用VFD-300B43A即解决问题。不知什么原因?请教!谢谢!

网友C:
电机工频直接起动,起动电流是5-10倍额定电流。若一台变频器驱动两台电机,电机不是同时起动,则最坏的情况是其中一台电机在工频或接近工频直接起动。这时变频器承受约11倍电流(按一台电机算)。再仔细看看书,大概是这个意思。若两台电机同时起动,情况应好得多。

网友D:
你的电机是不量超负荷运行?电流是多大?

网友E:
用两台7.5kw高性能变频器保证能够不费力的拖起来.价格肯定比22的便宜. 一拖二的情况下,很多先进的算法是不能实现的.两台电机,变频器怎么知道以哪个作为控制对象?

网友B:
田野:电机不是超负荷运行。在工频下电机的额定电流为17A,而实际运行电流只有11~12A。

网友A:
哦,台达的变频器。用在风机水泵上还可以。

网友B:
从《变频器基础及应用》与《通用变频器及其应用》上看,变频器容量在驱动两台电机同时启动时所需变频器的容量为单台时的13倍。而且电机在1min内启动所需变频器容量比在1min以上启动所需变频器容量小1.5倍。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