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安全启用后的麻烦

楼主(2002-10-28):
没有作登陆界面就启用了IFIX的安全,现不能使用,请问各位大虾如何解决?急 !

网友A:
强行关机再启动,登陆windows后赶紧击shift,不要让ifix启动,然后修改SCU的任务,将WORKSPACE.EXE删除,启动IFIX,就可以登录了,剩下的我就不用说了吧,赶紧加个登陆功能吧

网友B:
不会吧 还有这么干的 不是有lonin.exe吗 就在开始菜单的ifx中也有呀 ifix 启动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A:
看来zhg是菜鸟

楼主:
我已经搞定,谢谢ZHG

网友B:
不知Lao是什么鸟呀 自我介绍一下呀

网友C:
当系统设为自动运行iFix时,如LAO 当系统设为手动运行iFix时,选菜单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