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奇怪的变频器运行现象?

楼主(2002-10-28):
我正在调试的某变频器功率110KW,用于空压机,运行时出现一怪现象:变频器输入侧的线电流变化很大,且不平衡,有时会出现两相电流差值达50-80A(从电流表观察)情况,且会出现缺相保护故障,经检查变频器输入桥没有坏,接触器及空开均没有问题,电源变压器经测试也没有问题,不知为何?

网友A(2002-09-12):
应当是你们的供电系统有问题。当变频器处于低功率运行时,从电网吸收的电流不是正炫*波,尔是一个个脉冲,瞬时电流很大,有可能对接触器及空开有影响。 建议换接触器或空开。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变频气前面的电路可能有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C:
是得仔细看看,我们在做工程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把变频器有也给烧了。

网友D:
加电抗器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E:
三相电压是否一样!

网友F: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的师傅们好。 我想和你们交流一下,你们有qq吗?我的是5664771 你们那里有配件吗?能发个元件目录吗?谢谢!

网友C:
大家好,我刚接触变频,有一问题请教,我在调试ECO 变频时抱故障F001我增加了启动时间和停止时间P002=90,P003=120,进线电压正常。可故障依然在,有人告诉我查看P134的值为554,我很困惑这和故障有关系么,怎么解决故障呢?请大家赐教,谢谢了

网友G:
三相输入电流不平衡是正常的啊,因为三相中,有一相稍低的话,就会的

网友H:
再好好地看一个接线,不行就换三根线。有时接线不结实会出现虚接,在小电流时表现不出来,一到大电流就会失去电流,跟你说的现象有些一致。先从最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不是更好吗?

网友I:
有可能入端有一相接点接触不太好,接触电阻过大。我遇到过,用红外线测温仪测各结点温度。可以很方便找到。入端三相电流不平衡在变频器运行中,是常见的,但相差那么大的值,肯定有问题

网友J:
先检查输入三相交流电压是否对称,若电压没有问题,问题可能是电网短路阻抗过小,建议加装输入交流电抗器,建议在2%-5%范围内选择

网友C:
我深有同感,咱们国家的标准电压有点高啦,欧洲一些变频器到国内就不大好用

楼主(2002-10-28):
以上问题已解决。结果是变频器有问题。保持工况不变,未增加任何设备和措施,更换一台后运行稳定,电流不波动。有问题的变频器是富士G11-132KW 380V 三相,富士技术服务中心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非常令人失望,首先是不到现场分析问题,其次是武断的认为是用户电源有问题,甚至有一个工程师建议用户将变频器绕过电源变压器直接接到电网(可是1万伏的电压呀!!!),到问题解决为止,共费时45天左右,使工程合同延期越2个月。

网友K(2004-06-29):
根据故障判断有可能是变频器的整流驱动电路故障,造成某一项没有触发,所有报电源缺相故障啊

网友L(2004-09-11):
加直流电抗器和交流电抗器应该不错

网友M:
你好,以我的经验判断,是电网电压太恶劣,应该用电源过滤一下,我以前有个客户也是这样结果给烧了,损失不小

网友N:
别忘了,压敏电阻。

网友O(2005-06-08):
我认为是三相模块参数不至所造成!

网友P:
变频器前加电抗器试试

网友Q(2012-03-24):
现在各供电公司供电质量能够保证,看来是高压用户。请检查自己配电变压器低压侧电源是否缺相或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断线,接地电阻不合格。

网友R:
引用 楼主:
以上问题已解决。结果是变频器有问题。保持工况不变,未增加任何设备和措施,更换一台后运行稳定,电流不波动。有问题的变频器是富士G11-132KW 380V 三相,富士技术服务中心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非常令人失望,首先是不到现场分析问题,其次是武断的认为是用户电源有问题,甚至有一个工程师建议用户将变频器绕过电源变压器直接接到电网(可是1万伏的电压呀!!!),到问题解决为止,共费时45天左右,使工程合同延期越2个月。
不错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