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作为从站的问题...

楼主(2002-10-29):
现在需要将CPU315-2DP作为标准从站,挂在PROFIBUS网上,请问,从站这一侧需要怎么配置,或者需要什么通讯SFC等,才可以实现通讯?

网友A:
就我的了解,CPU315-2DP只能作为智能从站。我曾作过两个试验,一个是以CPU315-2DP为主站,挂三个从站(1个ET200S、1个CPU315-2DP智能从站、1个S7-226智能从站);另一个是以CP342-5为主站,三个从站不变。在上述两个试验中,CPU315-2DP智能从站需用到SFC14(读DP数据)、SFC15(写DP数据)、OB86(通讯故障处理),另在配置时有些地方需注意! 若有需要,请与我联系:sjshej@1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