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112PCI卡使用,LABVIEW下

楼主(2002-10-29):
9112PCI卡及驱动安装后,可以使用自带LABVIEW例子,也无需配置。但不能使用LABVIEW原来的例子,说是没配置,怎么办,想用,能否移植.

网友A:
什么是LABVIEW原来的例子?错误提示是什么?

楼主:
adlink lab例子是可以用,但LABVIEW6自带的例子不能用,也不能在LAB中自编采集程序,提示说不是NI产品,没有经过NI MEASUREment automation配置.

网友A:
这是正常的。

楼主:
那总有方法进行新的采集编程吧,该不会只能用给的那几个例子。是不是什么调用函数?象中泰的卡是调什么函数采集。希望指个路。

网友A:
ADLINK的PCI-LV驱动提供了LabVIEW下的vi驱动,在PCI-LV的安装目录下有个PLV.llb文件,里面是所有子VI的集合,你可以用这些子VI构成一个数据采集例子。在help子目录下有这些子VI的试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