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处理西门子ECO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2-10-29):
请教西门子ECO变频器故障,开机后只显示F002(过流),变频器不工作。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自己解决? 多谢!!!

网友A(2002-09-28):
不运行就过流只能是电流检测电路的问题。

网友B:
请问各位高手电流检测是在模块之后检测还是在模块之前检测的

网友C:
请教各位高手:ECO系列变频器恢复出厂值后,按运行键不运行(没反应)是何原因?

网友D:
你专修西门子ECO变频器的,这么简单还问,电流检测是在模块之后的7800.

网友E:
我以前也遇到过,是一个参数没有设到,哪个参数一般是不用的。

网友F:
看一看工作模式(V/F 或者 矢量)一般集中控制多采用V/F ,单台电机采用矢量

网友G(2002-10-28):
小有名气你好: 你说是哪个参数?怎么设置?多谢!

网友H: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