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采样点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2002-10-29):
请教李老师,采样点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A:
采样点即数据采集过程中某一个采样值。

楼主:
李老师,在您以前的恢复中讲到 是的,如果4个通道同时要以20M采样的话,“采样点只能为8K”。这是由于PCI总线带宽受限所致。   PCI总线的持续带宽为60~80MB/s,所以最快能够达到10M的连续采样速率(单次DMA,采样点的总长度<64MB)   如果用double buffer DMA长时间连续采样,采样速率要低一些。具体采样速率和硬件性能有关系。 这里的“采样点只能为8K”和“采样点的总长度”是什么含义呢? double buffer DMA 有例程吗?哪个是?谢谢

网友A:
如果让PCI-9812四个通道同时以20M采数,则四个通道的总数据流量为160MB/s,这已经超过PCI总线带宽了。所以只有PCI-9812板上FIFO中的数据是完整的。PCI-9812的FIFO为64KB,所以每个通道平均下来为8K个数据。 在PCI-9812的驱动PCIS-DASK中,只要文件名中含有dbf的均为double buffer DMA 的例子。

楼主:
请问这种矛盾是如何解决的呢? FIFO中的数据又是如何存放的硬盘上的呢?谢谢!

网友A:
目前有3种方式解决: 1.扩大PCI-9812的FIFO容量 2.采用64位PCI总线 3.降低采样速率 FIFO中的数据可以通过驱动函数存到硬盘。

楼主:
向这种4通道同步数据采集卡的连续采集输率应该降到多少才可以连续采集呢(普通PCI总线),是如何计算的? 另外FIFO中的函数存盘速度能跟的上采集速度吗? 普通计算机存盘速度能达到多少? 谢谢李老师!

网友A:
我们的经验是: 1.单次DMA,每通道可以到10MS/s,总数据量为64MB 2.double buffered DMA,每通道最多到5Ms/s。 FIFO的速度很快,带宽足够。 普通IDE硬盘的存盘速度大概在10MB/s,现在在SCSI上能够实现40MB/s存盘。

楼主:
总数据量为64MB是指最大采样量吗? 就是采到64MB时就不能在采了。 若我想继续采样,时间无限长怎么办?

网友A:
是的。 如果时间要求无限长,则必须double buffer 方式。

楼主:
感谢李老师为我不厌其烦的解答问题。 我想问一下使用double buffer方式时 对使用条件有特殊要求吗?他是在牺牲 某种性能的条件下才可以达到采集时间 无限长吗?只要我想高速采集就可以使 用double buffer 方式吗?

网友A:
double buffer 涉及到内存的频繁读写,所以速度会受到影响。我们的经验是数据量在20MB/s的情况下还可以保证数据不丢失。

楼主:
那种类型的内存比较适用于数据采集(DDR或者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