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橡胶系统炼胶机、捏合机能用变频调速吗?

楼主(2002-10-30):
本人是一新手,先谢谢各位大哥指点。橡胶鞋厂从硫化到炼胶车间,电机功率都较大(37-75KW),低压380V。 机器有硫化机、捏合机、炼胶机等。有哪位大哥做过类似的工程改造的请赐教。万分感谢!! 6299@wz163.com

网友A:
你要用到哪些功能?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B(2005-05-18):
使用变频器无非是想节能和改变转速,你觉的你是那种需要?根据我的理解硫化机好像是用不着,至于捏合机和炼交机好像也没有必要。

网友C(2006-06-08):
只要工艺需要调节转速就可以使用变频器,我司变频器在江苏的捏合机上用了很多。代俊锋 0755-26524471 13510865670

网友D:
我们在硫化机、捏合机、炼胶机做的比较多,征对机械的改进我们也有许多经验。 吴先生 13951571006

网友E:
炼胶机可以用变频器,可以根据工艺的要求调速,我们这里用的是直流调速

网友F:
炼胶机可以用变频器,可以根据工艺的要求调速,我们公司就有,用的是直流调速,功率是250KW的西门子直流调速器

网友G(2007-11-14):
我做过类似的工程改造

网友H:
松下伺服,安川伺服,施奈德伺服,neugart,apex,motec减速机找我,直角坐标工业机器人
价格技术都还行,13581799559

网友I(2007-12-23):
我们厂用的炼胶机用的是《东元的,还有安川的变频器》效果还可以,

网友J:
我们是专业做线材,板材,冶金,造纸,电工机械,包装机械和印刷机械电控设计改造的专业公司,在国内已做过很多项目,有很好的业绩和解决问题的经验。并一级代理欧陆调速器和RKC温控表。上海南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公司电话13681655029联系人.项目部吕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