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Logix与FX2N

楼主(2002-10-30):
我以前学过一点Rockwell的Controllogix编程,请问三菱的PLC和这个差别大吗?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尤如:我大学数学系毕业了,会做加减乘除吗? FX是很简单的。

网友B:
AB的PLC比较容易掌握,其他的PLC原理都差不多,只不过有的用起来麻烦一点. 用了AB的再用别的就会感到不顺手

网友B:
杜老板,你这个比喻太幽默了! 不过就是这个意思,似乎CONTROLLOGIX比FX2N用起来麻烦一些。且理念不太一样,但是从编程角度来讲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