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急文件紧急传阅!!!AB的1746-HSCE2应用问题

楼主(2002-10-30):
请问高人,AB的多点高速计数模块1746-HSCE2,能否同时接4路脉冲流量计。北京的计术支持说不能;而上海的技术支持说能。我现在糊涂了,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不要太相信A-B的技术支持的话,这帮人虽然理论知识还可以,但好多都缺乏工程经验,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做一下实验。

网友B:
取决于脉冲流量计的输出脉冲,如果一个脉冲流量计只输出一串脉冲,无需PLC判别方向的,那么可以接4个,如果一个脉冲流量计有两串脉冲,则不能。一般来说,流量和转速不同,不会有方向信号,因此,应该可以接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