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技术支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1746-HSCE2应用

楼主(2002-10-30):
请问高人,AB的多点高速计数模块1746-HSCE2,能否同时接4路脉冲流量计。北京的计术支持说不能;而上海的技术支持说能。我现在糊涂了,请大家指点。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能啊 HSCE2模块有2-4个计数器,可以组态称Class1或Class4 其中Class1又有Mode1/Mode2/Mode3,其中Mode3就可以接四个,但是每路只能接一串脉冲(反正流量又不是转速,无需判别方向)

网友B(2004-11-15):
请问怎么使用HSCE2模块 我不会用 请告诉我 czy8051@163.com

网友C:
我也不会,可以告诉我吗? 呵呵

网友D(2008-02-27):
请高人指点使用方法,谢谢!
longthesky@163.com

网友E:
手册上有例程,根据具体工程修改一下参数就可以用了。还请仔细阅读手册。

网友F(2008-06-06):
谢谢请发一下手册,或者告诉手册的名称

网友G:
请问怎么使用HSCE2模块 我不会用 请告诉我 leeqiang222128@sina.com

网友H:
可以使用,根据不同的模式.最大能接四路.

你仔细看一下例子程序.很好用的.我刚用过.

网友I:
我也正在研究1746-HSCE怎么用,有知道的朋友说说。

网友I:
使用1746-HSCE2对SLC500软件版本有什么要求么,为什么我5.50版本的配置不了该模块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