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范围恒功率变频器

楼主(2002-10-30):
在15-200HZ范围都可以恒功率,而不是恒转矩,启动转矩可轻载。或者说,不超过过输出电流情况下,U与f可自行定义,谢谢。

网友A:
日本明电舍的变频器可以做到。

网友B:
任何变频器都可以做到!!!!

网友C:
变频器没有问题,主要是电机行不行!

网友D:
15-200HZ范围的电机有没有?????你不电机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