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104规约的进来,有项目合作

楼主(2002-10-31):
下位机运行intouch,要和上位机通讯,将intouch中数据传至上位机,指定必须使用104规约来进来数据传送,有能力在一星期内完成此项目者请联系QQ:119529

网友A:
解释说明一下104规约可以吗?

网友B(2007-07-06):
好老的东东!
国内能写好此电力规约的厂家好象不多!
组态软件厂家就更少了。
呵呵,为什么?
说实时话,不同行业的东东,找组态软件厂商写是有难度

网友C:
找找协议转发一类的软硬件吧。

网友D:
用力控阿就可以实现了
由于力控已有104驱动可以直接,
方法一:使用力控组态软件,用104驱动采集通过OPCSEVER给intouch
方法二:同理,使用力控的MOPC,这样最方便也很经济呵呵。MOPC可以将各种通讯协议,规约封装成OPCSEVER提供第三方支持OPC的软件。
方法三:使用力控的通讯网关,由于通讯网关的功能是多种协议直接互相转换所以只是104规约转OPC就有点大才小用了呵呵

网友E(2007-11-20):
你要用第三方的连接软件。104转换OPC的通讯网关,国内好像力控有。你这个项目难道和电力的装置直接通讯嘛?要是的话你可以使用MODBUS协议通讯,一般装置提供这个协议。如果104协议的话,那就只好用第三方的配置了,处分INTOUCH帮你开发 我估计这不大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