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MI专家:OPC与实时数据库的关系

楼主(2002-10-31):
OPC技术的出现更改了过去HMI监控组态软件驱动方式及网络分布应用。 现在想与大家探讨一下几个问题: 1 OPC标准出现后,是否认为过去HMI软件中的实时数据库不在必要,OPC数据已经解决了不同应用同时存取现场数据的问题。 2 OPC标准的出现及采用COM/DCOM技术,HMI软件是否还能划分为单机版和网络版。 3 您认为OPC技术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网友A:
OPC技术的出现只是定义了一些公用的标准,而具体的实时数据的处理还应该是由开发OPC服务器的工程师处理,因此并不是说实时数据库不再必要了,而应该是说将实时数据库中的一部分功能(实时数据的采集)转移到了OPC服务器中,而实时数据库中的对实时数据的存储查询等功能还是需要单独实现的。 OPC技术的出现确实是将HMI软件的单机版和网络版的概念融合到一起了 应该说,OPC技术是一种非常好的技术标准。

网友B(2005-06-30):
首先你要明确实时数据库指的是什么,光这个概念业界提法就有很多,就你提的来看,指得应当是SCADA中的过程数据库即与控制器实时同步变化的数据库.那么与之对应的OPC则是指OPC DA标准的OPC Server了.事实上OPC DA只承担了建立通信至设立缓存的过程,提供的仅仅是标准的动态数据,但完成HMI/SADA所需的数据处理包括报警数据、历史数据、过程变量定义、特殊调度处理、脚本变量转换等OPC DA则完全不具备,虽然OPC AE和OPC HDA也定义了报警和历史数据,但这又属于另异类产品了。所以就与PLC通信控制角度来看,OPC SERVER其实承担了一个公共驱动程序角色,各公司开发的复杂的HMI功能完全要依赖各自的过程数据库(或说实时数据库)

网友C(2007-05-05):
关系数据库与实时数据库如何转换?急用,速回!谢了!

网友D:
OPC仅仅是开放的访问接口,与数据库概念不一样

网友D:
楼主许多概念模糊的,
关系数据库可以做实时数据库,谈不上什么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