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FIBUS-DP开发

楼主(2002-10-31):
PROFIBUS-DP开发都需要哪些资源,比如芯片,开发工具等? 怎样获得?最好详细一些。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02-06-20):
国际标准, 还需要自己开发吗?

网友B:
可以到www.profibus.com.cn看看

网友C(2002-10-31):
有两种选择:第一spc3之类的芯片,协议已经固化了,还得买开发包 大概得2-3万吧 第二买协议,自己根据协议作,便宜,协议860。芯片 89c51芯片就行,不过开发时间要长,做的如何就看 对协议的理解了。开发包网上下在一个单片机c开发包就行。如keil c51 franklin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