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E

楼主(2002-10-31):
我在一套电厂的DCS上看到有一种叫SOE的插卡,解释是脉冲序列输入,请问做什么用的。因为已经有了DI和脉冲输入。请哪位大侠指教

网友A(2002-04-24):
判断开关动作的时序,可以精确到0.5毫秒。

楼主:
请问是判断多路开关动作相互的时间关系吗?为什么要这么高的时间精度?还有PI和PIW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是工艺需要。主要用于故障判断,你还是多了解一下工艺需求吧。

网友B(2002-10-12):
SOE(sequence of event)事件顺序记录 用于故障记录查询。不过DCS上的SOE卡速度还是慢。 现在都有单独的ESD系统,它提供的SOE搜寻更好。

网友C:
last answer is right.

网友D:
我觉得soe分辨达到0.5ms还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网友B:
顶楼的同志说的0.5ms不知道是怎么是怎么得出的。我所做的乙烯装置的ESD系统,扫描周期是100ms。据本人所知,若将联锁做在DCS里,其扫描周期比这个要大许多,好象是要几秒。

网友E:
DCS系统的SOE记录时间是在I/O卡上标记的,而不是由DCS来扫描。一般的精度应该是毫秒级,即1ms。

网友B:
本人没做过DCS,只知其一。请教lu662,这里的标记是怎么个过程呢。还望赐教。

网友A:
DCS的SOE板是一种专用的模板,此种设备身带有精确的时钟; 时间分辨率一般为1~0.5mS,其时钟为了保持与系统时间一致; 通常采用上位机对时或通过GPS对时。 标记得过程一般为:每一个通道对应一个时间计数器和多组时间寄存器; 当通道的状态发生改变时,通过硬接线将时间计数器的值付给时间寄存器; 一板这种操作时并发的,当多个通道同时发生状态改变时可以同时处理; 上位机通过其设定的扫描周期定期的从SOE模块中读取这些打有时标的 状态改变量。 ESD系统与SOE是两回事。

网友B:
谢谢楼上409的解释,受益非浅。 我所说的SOE主要是从联锁的角度去讲的。ESD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能提供SOE故障记录分析。联锁动作的快慢是由系统的扫描周期决定的。所以我认为这种DCS里的SOE卡板,主要是为了记录事件,但并不能以0.5-1ms的速度去联锁动作。

网友A:
好像不是一个概念。 SOE(sequence of event)事件顺序记录(你写的); 侧重点在于记录动作的时序,用于事后分析。 ESD紧急停车系统。 用于故障的及时处理。 但并不能以0.5-1ms的速度去联锁动作。 ~~~~~~~~~~~~~~~~~~~~~~~~开关的动作达不到这个执行速度。

网友F:
楼上的朋友们: 你们做过电厂的DCS吗? SOE是电力行业的事故分析用的,在标准里可以找到! 比如锅炉MFT,汽机跳闸,等等!

网友G(2005-05-20):
哪位 高人 能发表 一个 关于soe 的 硬件原理图 或硬件方框图 谢谢

网友H:
请参看本论坛<需要 SOE 的 看过来>一文。

网友I:
我倒是可以发一个我们用的原理图,但是我不是VIP用户,我们用的DCS 系统为SYMPHONY, SOE由SEM、TKM、NIS及辅助卡件SET、SED组成,记录时间间隔1ms,主要是引入控制过程中的重要保护类型参数,以便精确定位事件的时间顺序,判断动作的先后。

网友J:
答,如果有相应的soe硬件卡,组态应该很简单。但如果象我这样,没有相应的soe硬件卡,还是有办法的。 soe一般用于联锁时判断哪一个变量最先引起联锁(如没有soe,当装置联锁停车时,许多变量瞬间都已达到联锁值,从而让人无法查出首发联锁源),从而有利于仪表、工艺人员查找故障所在。假设,DI_101Z、dI_102_Z、DI_103_Z为开关量信号,它们的开关动作由来自于现场的模拟信号决定,开关动作时状态为0;DI_101LS、dI_102LS、DI_103_LS为首发事件内部显示节点,正常时状态为0;rest为首发事件复位节点,初始状态为0;可用以下程序: di_101ls:=(di_101ls or not(DI_101Z)) and not(dI_102LS) and not(DI_103_LS) and not(rest); di_102ls:=(di_102ls or not(DI_102Z)) and not(dI_101LS) and not(DI_103_LS) and not(rest); di_103ls:=(di_103ls or not(DI_103Z)) and not(dI_101LS) and not(DI_102_LS) and not(rest); 假如DI_101Z是4个接点中的首发事件,DI_101LS将随同DI_101Z一起动作,显示节点DI_101LS将保持动作状态,在第二行、三行程序中DI_101LS将起到截断的作用,此时,无论dI_102Z、DI_103Z动作与否,它们都无法影响到dI_102LS、DI_103LS,从而DI_101Z将通过DI_101LS显示为首发事件。同理推断,DI_101Z、dI_102Z、DI_103z 3个输入节点中无论哪个是首发事件,另外两个接点后继发生的动作都不会被锁定下来,只有首发事件被锁定。此外,如果DI_101z、dI_102Z、DI_103Z 3个接点都已恢复正常状态,通过人工点动复位接点rest,首发联锁事件判定又恢复到初始状态。设定好逻辑程序后,还要在DCS中组态,将dI_101LS、DI_102LS、DI_103ZS这3个变量下传至上位组态软件CITECT5.40中,并在该软件中完成显示和报警组态,最终完成首发联锁事件的判定.

网友J:
上面将变量名弄混了,重发如下: 答,如果有相应的soe硬件卡,组态应该很简单。但如果象我这样,没有相应的soe硬件卡,还是有办法的。 soe一般用于联锁时判断哪一个变量最先引起联锁(如没有soe,当装置联锁停车时,许多变量瞬间都已达到联锁值,从而让人无法查出首发联锁源),从而有利于仪表、工艺人员查找故障所在。假设,dI_101Z、dI_102Z、dI_103Z为开关量信号,它们的开关动作由来自于现场的开关信号决定,开关动作时状态变为0;dI_101LS、dI_102LS、dI_103LS为首发事件内部中间变量,正常时状态为0;rest为首发事件复位节点(点动按钮控制改变量),初始状态为0;可用以下程序: di_101ls:=(di_101ls or not(dI_101Z)) and not(dI_102LS) and not(dI_103LS) and not(rest); di_102ls:=(di_102ls or not(dI_102Z)) and not(dI_101LS) and not(dI_103LS) and not(rest); di_103ls:=(di_103ls or not(dI_103Z)) and not(dI_101LS) and not(dI_102LS) and not(rest); 假如dI_101Z是4个接点中的首发事件,dI_101LS将随同dI_101Z一起动作,显示节点dI_101LS将保持动作状态,在第二行、三行程序中dI_101LS将起到截断的作用,此时,无论dI_102Z、dI_103Z动作与否,它们都无法影响到dI_102LS、dI_103LS,从而dI_101Z将通过dI_101LS显示为首发事件。同理推断,dI_101Z、dI_102Z、dI_103z 3个输入节点中无论哪个是首发事件,另外两个接点后继发生的动作都不会被锁定下来,只有首发事件被锁定。此外,如果dI_101z、dI_102Z、dI_103Z 3个接点都已恢复正常状态,通过人工点动复位接点rest,首发联锁事件判定又恢复到初始状态。设定好逻辑程序后,还要在DCS中组态,将dI_101LS、dI_102LS、dI_103ZS这3个变量下传至上位组态软件CITECT5.40中,并在该软件中完成显示和报警组态,最终完成首发联锁事件的判定.

网友G:
垃圾狗 同志 您能把 你们用的soe的硬件原理图 送我一份吗 真的很感谢 我的邮箱是renlei8563@sohu.com

网友K:
SOE事件顺序记录,记录故障发生的时间和事件的类型,比如某开关XX时XX分XX秒XX毫秒发生什么类型的故障,等等

网友L(2005-10-08):
据我了解局域网内的时钟同步不可能做到1ms,因此,即使能够确保同一个板卡内各个输入点状态发生变化的先后顺序,但也没有办法确保不同板卡之间的分辨率能够精确到1ms,更不可能在不同的控制器之间实现1ms的分辨率。所谓的能用专用板卡(与控制DI合用的专用板卡)实现1ms的分辨率是不可能是,是糊弄人的。各位只要在检修期间用同一个干接点信号同时触发两个控制器上的SOE输入,情况就非常明了了。

网友L:
此外,根据本人的试验,某些标榜能够达到1ms的分辨率的SOE板卡,其实连2ms都做不到,有兴趣的话只要用以下方法试验以下就知道了,用两个(或几个)相同的晶体管输出的DO信号,同时送到不同的SOE输入点,看看soe记录一切就非常清楚了。

网友L:
对于soe来说,为了精确的分辨出各个重要信号的先后,SOE记录必须达到1ms甚至更小的分辨率,这事前人总结下来的经验;但是,对于DCS控制逻辑来说,DI信号需要的是准确可靠。因此,几乎各中DCS系统的DI都有虑波功能(可设置为2ms,4ms,8ms,…,128ms等,一般为8ms)。当有短暂的干扰信号(如脉冲宽度为1.5ms)时,SOE记录下该干扰,不会对系统的控制产生任何影响;但是,DCS的控制逻辑非常不希望因为这种信号产生任何的动作。如果SOE记录和DCS控制合用一种输入板卡,则往会因此造成控制逻辑误动作,非常不合算。 再说,SOE本身是用于记录的,其前身是光字排,我们知道光字排是不能影响机组的逻辑控制的。同样的,也不能因为SOE影响机组的控制逻辑。

网友M:
请问有没有和欧陆T2550系统相接的SOE模块,我们需要 arbingyan@126.com

网友N:
各位,一个电厂大概需要多少点的SOE输入。谢谢!

网友O:
随着技术的发展,1ms已不是技术难点了,我们的的以太网 分布式 高速SOE系统2个关键指标参数是:

(1)不同模块SOE的时间分辨率≦0.2mS,

(2)同模块SOE的时间分辨率≦0.1mS。

网友O:
能源局“双馈风力发电机组主控制系统技术规范(NB/T 31017-2011)”标准中关于SOE的规定文摘如下:

4.6.12 安全链系统安全链系统的设计采用失效—安全控制模式,这种控制模式的运行独立于主控制器,下列信号:变流器急停、变桨系统急停、塔基柜急停、机舱柜急停、过速、过振动、过扭缆都应串入安全回路,其中任意一个断开,都会引起安全出口动作,立即向变桨系统和变流器输出急停信号,如果主控制器工作正常,还应做到记录相关SOE和事故追忆数据等其它安全操作;安全链系统为风力发电机组提供最后的可靠安全保障。...................

4.6.19 故障信息记录主控系统应能自动在本地控制器存储区记录不少于128条指定的最近发生的关键故障信息,保留时间不低于6个月,分辨精度至少应达到5ms,以便事后故障的再现和分析。4.6.20 事故追忆对各种事故的相关量进行短时段的记录,遇到事故发生就将此记录保存下来。事故追忆记录分事故前和事故后两时段,两个时段的长短和采样间隔应可调整。一般追忆记录采样速率为1次/s,记录时间长度不少于180  s,事故前60 s,事故后120 s

网友L:
楼上说的对,SOE采集点千万不能作为常规DI。原因是SOE的快速性和高分辨率与常规DI(特别是用于联锁保护的DI)的可靠性存在矛盾。联锁保护需要可靠,所以往往设置DI输入的时间虑波(即防抖动)功能,一般为4ms~128可选;但是SOE需要高分辨率,对可靠性要求相对较低(比如有干扰信号,SOE把它记录下来也不会造成机组正常运行的影响,不会造成跳机,而且会提线路存在干扰的判断依据,提醒排查干扰源),为了满足高分辨率,就不能牺牲快速性,也就不能进行防抖动的时间虑波处理,因为影响记录的真实性。

网友O(2006-05-11):
电力行业“火力发电厂分散控制系统技术条件(DL/T1083-2008)”标准中关于SOE的规定文摘如下:

5.1.3.1顺序事件记录(SOE):高速SOE的时间分辨率应不大于lms,当任何一点状态变化至特定状态时,应立即自动启动高速SOE数据收集,并形成专门的高速SOE记录,存储在数据库中,该记录应至少记录第1个SOE信号触发后10s内所有SOE信号的动作。数据库中应至少保存最近发生的SOE记录32个。重要设备的启、停、跳闸、手动/自动切换等顺序事件的时间分辨率可根据DCS的性能确定,但不宜大于1s,记录的数据量宜满足24h系统运行的要求。

网友P:
说了一大套呵为了推销单独的SOE装置,你的256点SOE信号要进DCS吗?
因你的这些信号DCS中的控制及联锁保护都要用到的,而且进SOE的信号一般是很关健的,一般在同一DCS系统中一个信号同时送到SOE卡和DI卡上.另外直接用SOE卡的信号,在软件组态中加大于一个扫描周期的延时.我们一般放0.5~1S.

网友O:
我们的 SOE模块 特点:

l       高精度时间分辨率:

同一SOE模块内时间分辨率≦0.1mS,下图标号(1)(2)分别为IP为108同一模块不同通道的SOE记录时间。

 不同SOE模块(共用一个交换机)时间分辨率 ≦0.2mS,下图标号(1)(2)分别为IP为108模块24通道、IP为109模块25通道的SOE记录时间。

 l       分布式、大容量:

    一个SOE系统最多可配置250个 SOE模块,每个模块可配48点,总计点数可为: 250X48=12000点。

    通过光纤,可构成很大范围内的一个分散型、就地安装的SOE系统,特别适用于 风电场、煤矿、油田、油气输送管道等企业的设备开关量的监视。

l       支持SOE信号的断点续传:

   每个SOE模块 自带1400个SOE数据缓存,在通信中断恢复后,能自动上传数据;采用TCP以太网通信协议,TCP是一种面向连接的、可靠的、基于字节流的运输层(Transport layer)通信协议,保证数据传输不丢包;数据传输包≦1K,对100MBPS的以太网来讲,几乎可忽略不计。

l       模块化设计:

YXSOE模块、YXNTPServer模块、YXSOERec采集软件 采用模块化设计的理念,可单独或组合运行,系统硬件拓扑结构简洁。

网友Q(2007-04-29):
呵呵,谢谢.我现在用着呢,但是现在我的驱动光盘丢了,那位大哥能帮帮忙啊???????

shiyi751981@163.com

网友F(2007-12-12):
SOE及时与卫星以及网络上的服务器的对时无法精确到1ms,其实也不影响他的使用,因为SOE主要关心的是开关量产生的先后顺序,以判断故障原因,但是刚才仁兄的光字以及首出的逻辑,都是不需要在SOE中弄的,SOE就是提供一系列带时间标签的历史纪录

网友Q:
怎么没有人帮我啊 ?????

网友R:
确实精,学习了~~~~

网友S(2008-01-29):
需要事故记录仪(SOE)的过来看
RSS-01事故顺序显示记录仪是本公司生产的R系列工业仪表中用于工业现场事故/动作开关量信号顺序记录的专用型产品。它具有一毫秒的时间分辨率,可以连续监视32路、64路、96路、或128路开关量信号,自动依次准确记录全部输入信号发生跳变的时间、相对顺序及闭合或释放之状态,从而使现场操作人员及负责事故分析的专业人士得以迅速判断事故原因,了解事故过程,并为区别各种人为故障因素和非人为故障因素提供客观依据。      *顺序记录*   自动依次准确记录和显示各通道信号跳变的时间,通道名称及闭合释放状态。   *当前状态*   实时监视系统各输入点的当前状态变化。   *大容量*   可保存1792条~2048条状态变化记录。   *UPS电源*   切断仪表外部电源,内部UPS电源支持仪表正常工作时间大于一小时。   *用户界面*   全汉化的菜单功能,有效的帮助提示及系统运行信息,直观易操作。   *汉化通道名*   用户可随时从软磁盘上读入汉化通道名,直观实用。   *数据转储*   便于存档软盘及在PC机上重现、查询、分析和打印。   *数据查询*   可方便地查询起始状态跳变与当前状态跳变,并可浏览任一时刻的状态跳变。      主要技术指标:   1. 输入信号:开关量信号(空接点)   2. 输入通道:32 / 64 /96 /128通道   3. 采样方式:巡回检测   4. 信号时间分辨率:1ms(全部通道)   5. 掉电维持工作时间:≥1小时   6. 供电电压:220Ⅴ±10%(AC)   7. 外型尺寸:144×144×416(mm)   8. 开孔尺寸:138×138(mm)      联系电话:010-62250442或010-62241752 联系人:李跃文工程师 E_mail:xmson@xmson.com.cn http://www.xmson.com.cn

网友T(2008-04-29):
SOE-206系列事件顺序记录系统:
        SOE(Sequence of Event)事件顺序记录装置已广泛地应用于电力系统和大型企业的供、用电系统,是记录发电厂、变电站、大型企业等供、用电系统的瞬态、稳态事件量信息,监测系统运行,保存状态数据,记录和捕捉故障信息的重要系统。
        对于电厂,一旦机组发生MFT或跳机时,运行人员首先可以凭着SOE信号发生的先后顺序及时进行设备故障的判断。因此SOE记录信号的准确性,对快速分析查找出机组设备故障原因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同时,SOE-206也适用于石油、化工、钢铁、冶炼、机场等需要对供电系统的安全稳定性要求较高,对流量、温度、液面、压力等传感器状态信号进行动态监测、记录的领域。
        SOE-206采用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新一代嵌入式微机应用技术、国际流行的LINUX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应用技术、DSP技术、网络通信等一流的技术,并结合用户的最新发展及需求而开发出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智能化、光纤网络化记录及分析系统,具有功能全面、可靠性高、稳定性好、精度高、使用方便等特点,极大地满足了各种客户对各种状态信号智能化监测、记录和分析的广泛应用需求。
        SOE-206系列事件顺序记录系统继承了我公司已在国内、国际上广泛应用的FTR-01系列电力故障录波及分析装置产品的硬件平台和专有的设计体系。
一、监测及记录容量 :装置型号(单主机型-双主机型)
        256个事件量:SOE-206(256)或 SOE-206D(256)
        512个事件量:SOE-206(512)或 SOE-206D(512)
        768个事件量:SOE-206(768)或 SOE-206D(768)
        1024个事件量:SOE-206(1024)或 SOE-206D(1024)
        1280个事件量:SOE-206(1280)或 SOE-206D(1280)
        1536个事件量:SOE-206(1536)或 SOE-206D(1536)
二、安装方式:
        ①集中屏柜式安装、光纤分布式安装可选择。
        ②多套系统并列运行,可构成庞大的事件量(状态量)智能监测及记录系统。
三、主要指标
        装置主机单元:嵌入式LINUX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内存256M;80G硬盘可滚动存储最新的1000次记录;液晶显示;GPS卫星对时接口;10/100M以太网(TCP/IP)标准接口;打印接口;光纤数据收集接口;RAU同步控制光纤接口;
        单主机运行方式主机单元SOE-206:①常规记录方式主机:任意一个事件量状态发生正跳变、或负跳变、或状态变化时自动记录、无变化时处于在线监测状态,但不记录。正常监测状态下:可以远方遥控启动记录、就地手动启动记录功能。 ②连续记录方式主机:7天以上连续记录事件量工作状态,24小时连续记录;----上述两种主机可任选其一。
        双重主机运行方式主机单元SOE-206D:①常规记录方式主机:任意一个事件量状态发生正跳变、或负跳变、或状态变化时自动记录、无变化时处于在线监测状态,但不记录。正常监测状态下:可以远方遥控启动记录、就地手动启动记录功能。②连续记录方式主机:15天以上连续记录事件量工作状态,24小时连续记录;----上述两种主机可任选其二安装在同一个主机箱内。两主机的电源、核心控制部件、数据存储部件、告警输出部件、网络通信接口彼此完全独立。其中任意一套主机退出运行(或检修)不影响另一套主机的正常运行。
        RAU数据采集单元:①256个事件量输入通道;②同步信号接收光纤接口、数据传输光纤接口;
        信号输入:①每套系统监测容量:256-1536路事件量可选;②接点外接直流电源: 24V DC、110VDC、220DCV可选;
        精度参数:事件量分辨率: 0.1ms;
        常规记录方式主机的一次记录的数据记录方式:①故障前记录A时段:100ms - 500ms 可选。②故障后记录B时段:400ms - 5000ms可选,如果在B时段内有新的触发出现,将自动追加一个B时段。如果在追加的B时段内还有新的触发出现,仍自动追加一个B时段。③故障记录限时:400ms - 10000ms可选,如果在故障后记录时段内有不停歇的触发反复出现,不会无限制地追加B时段,故障记录的总长度不超故障记录限时。
        后台软件:①完备便捷的设置功能;完善的状态显示、编辑、迭加、组合、比较、剪辑、添加标注和选择性打印功能;强大的故障分析功能;在线动态远程模拟盘(实时监测)功能;数据输出到EXCEL等功能。②一套软件管理无限数量的SOE-206装置的能力;

     工作电源:AC/DC:110V、220V

网友T:
刚才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抱歉!

联系人: 张先生

电话:027-82668396

联系方式: george06518@sina.com

武汉方得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U(2015-04-03):
SOE就是顺序事件记录,在发生联锁时能够追忆到哪个参数首先发生变化,到达联锁值而引起了停车。就是分辨率较高的输入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