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火焰切割机一般选用哪一计算机编程语言,敬请老师回答!

楼主(2002-10-31):
我新接触数控切割机,除ISO编码外针对编程还有哪一计算机语言?请老师指教。地址:dlf774100@sohu.com

网友A(2007-07-11):
数控切割机包括火焰切割,等离子切割,激光切割,电火花线切割,水切割,广告贴纸切割,木工切割,石材切割等等。
编程方法早期有ATP等编程语言,现在已很少用了,大体都是借助CAD程序进行图形编程,例如: CAXA,PRO/E,MASTERCAM,AUTOP或其他图形方式编程。
切割程序除数控的ISO代码(G,M代码)外,见到的还有电火花线切割用到的3B,4B代码,激光切割,贴纸切割时用到的HP-GL代码和DM/PL代码等。

网友B:
CAXA,PRO/E,MASTERCAM,AUTOCAD,UG等都是很好的编程软件.

网友C:
我所知道的有EIA G代码或ESSI格式。至于编程软件,现在有好多套料软件的!自己网上查一下就知道了!